[播放] 晒sony录音笔icd-ux512f

楼主(2022-06-19):
晒sony录音笔icd-ux512f

存储容量:2GB

支持MicroSD(TF)卡,最大16GB
MP3录音模式(8kbps):约536小时(UX512F)
MP3录音模式(48kbps):约89小时25分钟(UX512F)
MP3录音模式(128kbps):约33小时30分钟(UX512F)
MP3录音模式(192kbps):约22小时20分钟(UX512F)
线性PCM录音模式:约3小时(UX512F)

扬声器输出功率约90mW

1*AAA电池  外形尺寸36.6*102*14.6mm

声控录音,立体声录音,数码播放速度操控

比手机录音好多了,准备用1.2v镍氢电池供电。

网友:
录音笔当年的神器呀,

网友A:
在用同款录音笔,效果不错,因我是淘的2手货,不知道你这个是否有同样的问题,还是本来这个机器就是这样,就是外放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同款录音笔,效果不错,因我是淘的2手货,不知道你这个是否有同样的问题,还是本来这个机器就是这样, ...

外放声音是小,用耳机还可以

网友:
索尼ICD-UX512F是一款电子产品,电池类型是1*AAA电池

中文名索尼ICD-UX512F电池类型1*AAA电池产品重量59g频率范围MP3录音模式(8kbps)存储容量2GB
目录

重要参数编辑 播报
播放性能:支持MP3,WMA,AAC-LC,线性PCM...
扩展卡:支持MicroSD(TF)卡,最大16GB
输出功率:扬声器输出功率约90mW

主要参数编辑 播报
扩展卡
支持MicroSD(TF)卡,最大16GB
录音功能
MP3录音模式(8kbps):约536小时(UX512F)
MP3录音模式(48kbps):约89小时25分钟(UX512F)
MP3录音模式(128kbps):约33小时30分钟(UX512F)
MP3录音模式(192kbps):约22小时20分钟(UX512F)
线性PCM录音模式:约3小时(UX512F)
播放性能
支持MP3,WMA,AAC-LC,线性PCM格式
频率范围
MP3录音模式(8kbps):约60-3400Hz
MP3录音模式(48kbps):约50-14000Hz
MP3录音模式(128kbps):约50-16000Hz
MP3录音模式(192kbps):约50-20000Hz
线性PCM录音模式: 约50-20000Hz
输出功率
扬声器输出功率约90mW
电池类型
1*AAA电池
外形尺寸
36.6*102*14.6mm
产品重量
5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