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ROLTON乐廷 T6 多功能音乐播放机,19楼图片有更新。

楼主(2022-06-19):
     今天休息翻出了8年前的乐廷 T6 多功能音乐播放机,它是使用一节18650电池供电的随身听播放器,声音很大,体积小巧,功能多,FM接收灵敏度高,此外还有手机筒和验钞灯,可外接耳机实现立体声收听。喇叭罩子还要找一下,不知掉哪儿了。(看19楼)

网友:
老古董,当年人心还可用,看板子做工和用料都还是可以的,品质很好。

网友:
不错,还带中文显示

网友:
这个已经不错了,还有个中文的屏幕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标的是照明,发出来的是红光,能照明多远

网友:
照明灯配错成红光,应该换成白光。质量还行,到现在还能用,有些不太好的单片机丢失固件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标的是照明,发出来的是红光,能照明多远

几年前我给家里老人买了一个,用的是一个模具,内外都一样,品牌是先科(不确定是不是贴牌)。亮红灯是因为在充电,开手电是白光。现在开关位置腐蚀了(进过水),有时能开机,有时打不开。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数码显示管的,FM收音机频率缺失一部分,94.8--104.8mhz不能收音了,有人知道怎么维修吗?

网友C:
带全键盘,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入频率?

网友:
乐廷 有一个数码管的,放着听FM104.7

网友D:
做工不错,这个还能显示歌词?

网友:
LCD显示不错,比LED数码管的好看,只是在整体造型上把自己与山寨货摆到了一起。

网友:
还以为是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这个还能显示歌词?

是的,显示中英文歌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全键盘,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入频率?

数字是点歌用的。不可以直接输入频率,仔细看方案,FM电路部分仅仅只有拉杆天线及半粒米大小的芯片一颗,再无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数码显示管的,FM收音机频率缺失一部分,94.8--104.8mhz不能收音了,有人知道怎么维修吗? ...

FM频率飘移了,因芯片高度集成,无中周和可变二极管调谐,因此无解。

楼主:
      找到了喇叭的罩子和18650电池及后盖。补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标的是照明,发出来的是红光,能照明多远

是的,照明灯的旁边在主板上有充电管理芯片和LED灯。充电时LED灯只是通过照明灯发出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