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MSO5074 VS 鼎阳SDS2074X怎么选啊?

楼主(2022-06-19):
普源MSO5074  70M带宽 4通道 8G采样率  1器7用 价格6699。鼎阳SDS2074X PLUS 70M带宽 4通道 2G采样率 1器9用 价格6680。

新手小白想选个示波器,算是个工具爱好者吧,请教各位大神这两款怎么选呀?
还有个波特图很牛的样子,普源5074能升级出来吗?
带宽:普源能升级350M?鼎阳能升级到500M?
采样率:普源8G,鼎阳2G:
波形刷新率:普源50,000wfms/s;鼎阳120,000帧/s。这俩是一个单位不?
屏幕:普源9英寸WSVGA(1024x600)多点触控电容屏,256级波形灰度显示;鼎阳10.1英寸TFT-LCD(1024x600)
颜色:普源黑色;鼎阳白色。黑色觉得比较酷哈!
功能:普源7合1,;鼎阳9合1
请较各位大神怎么选呀?从实用操作性和升级空间、参数精度角度分析下。挺贵的,以后就不换了。

ps:冷静下来,趁着618,3060元入的SDS1104X-C。

网友A:
普源MSO5072都能和谐到5354,只是有微小差异,性能上可达后者90%。

鼎阳SDS2074X也能和谐,性能也能达到同系列最好型号。

实际上两者的硬件都可以支持到同系列最高型号,只是有部分器件有差异。

网友B:
个人倾向鼎阳,一个是公司研发实力,售后服务,还一个个人比较看重的是,测量仪器要脚踏实地做好机器核心内在,而不是花里胡哨,奇形怪状的外观、按键和字体,两个品牌多种型号产品在EEVblog都有相关评测,型号不同,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倾向鼎阳,一个是公司研发实力,售后服务,还一个个人比较看重的是,测量仪器要脚踏实地做好机器核心内 ...

研发实力普源压鼎阳两头没问题

网友:
鼎阳采样率有点低啊,再说了,你一般也用不上500M带宽啊,350都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源MSO5072都能和谐到5354,只是有微小差异,性能上可达后者90%。

鼎阳SDS2074X也能和谐,性能也能达到同 ...

普源质量要好一些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源质量要好一些的吧。

都差不多,都是给大厂代工起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源MSO5072都能和谐到5354,只是有微小差异,性能上可达后者90%。

鼎阳SDS2074X也能和谐,性能也能达到同 ...

前辈,推荐一个手持电桥呗。
中创ET433靠谱不,1550元。精度靠谱不,测试频率可调有必要吗,用于什么场景的?
安柏826功能少点,按键外观配色看着比较舒服。
还看到个华盛昌9935 大屏幕 干电池很喜欢,不用怕电池失效。
多谢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2023-10-06):
引用 楼主:
前辈,推荐一个手持电桥呗。
中创ET433靠谱不,1550元。精度靠谱不,测试频率可调有必要吗,用于什么场景 ...

ET433 比较好!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