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246en双面十六贴slc 颗粒SanDisk SDTNPACHEM_016G颗粒尝试开卡失败

楼主(2022-06-19):
遇到困难了。本来是调好了的固态。256g。
我想给他重新开卡改个名字。
现在开完卡之后只剩1g了。用的2246的开卡软件。
选择颗粒的时候也选对了。为什么失败了呢。现在重新开卡总是卡在失败代码。
真是搞不懂了。好好的slc固态让我给开坏了。上图,求大佬给能用的参数。有偿也可以。

楼主:
板子和颗粒是没有问题的。之前好好用这。只是最近买了开卡工具玩。想练练手。之前开卡用的杂牌子的固态开卡成功了。拿好固态开卡就这样子了。目前硬盘检测只能显示1024m的大小。

网友:
问卖家呗,他肯定会,在这没人愿意让你白嫖的

网友:
我遇到过ADJ错误,发现是板子供电不稳定带不动,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
请大声叫出来,月经贴还需要多久才能不月经,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

网友:
挂IDE SATA口直接开卡。这个闪存应该不支持T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大声叫出来,月经贴还需要多久才能不月经,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降频 ...

怎么降频啊。

楼主:
降频了。但依然不行。这个参数我调的有问题吗。缓存测试可以过。但是只要一开卡。必定失败。

楼主:
真难啊。他这个参数有问题。颗粒明明是支持的,但开卡就失败。

网友B:
应该是颗粒参数问题,降频一般是没卵用的。就像我之前的6s2f一样,软件自带的参数是开不出来的,后来大佬失信给我了参数,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颗粒参数问题,降频一般是没卵用的。就像我之前的6s2f一样,软件自带的参数是开不出来的,后来大佬失 ...

这个颗粒的参数怎么搞啊。我早知道我就备份没开卡前的参数了。这下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颗粒参数问题,降频一般是没卵用的。就像我之前的6s2f一样,软件自带的参数是开不出来的,后来大佬失 ...

我在文件搜索栏历史里找到了原来的芯片参数,但依然是开不了卡。我把参数贴在下面了。等一个明白人。

楼主:
这是芯片参数,依然是开不了卡。只有缓存test能过。

网友:
最近这个颗粒好像比较火啊

网友:
参考8贴16贴 2246EN 参数第46位降频相关贴子,我记得我也写过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2023-01-16):
开卡成功了吗?

网友:
开卡前清空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