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我的nvmeSSD为什么跑分这么低呀???

楼主(2022-06-19):
比sata还低!!!

网友A:
什么主板、什么固态?

网友:
就娱乐一下好了,大师看脸的

网友:
起码用个Crystal Disk Info测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什么固态?

h61主板e31240

HFM128GDJTNG-8310A

网友:
你跑在pcie 1.0 x 1模式下
自己开卡的话要卸载开卡的驱动

网友B:
换个插槽
插显卡边上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插槽
插显卡边上那个

我试试去~~

楼主:
又买了块pcie4X卡

网友:
这种错误你也能犯,首先7系列还是8系列以下的主板就只支持pcie但是并不支持nvme,别看很多检测工具上面显示是nvme实际上很多nvme高级指令还是不支持的(最多是pcie-ahci),其次你又插到了pciex1上面,x1还是1.0版本的,跑分自然不会好看

网友:
娱乐一下就好了,你这配置不要太在意了

网友:
我家2奶机也这样。 HP 400 G1
H81芯片组 e3 1265L v3   上的 金士顿a2000  512g 朋友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