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走时不准的翻页钟拆修,加电源

楼主(2022-06-19):
家里用了3年的翻页钟突然时间对不上了,就算是换了电池也不行,问了商家说换机芯要整个寄过去一来一回8, 90块钱

这种钟 我又不会打包,这种打包很麻烦,还是自己想怎么解决吧

钟的拆解很简单,就是一个地方比较麻烦点

这里的扣要用小得平头螺丝刀推缺口的地方,另一只手要准备好接住这个小铁片,没有这个铁皮固定这个转轮要掉出来

最后把机芯拆出来换了红圈中的32.768k的晶振

这个晶振是淘宝价格5块多点的机芯上拆下来的

一定要这种,我一开始换了一个刷信用卡的机子上的晶振不能用。

最后为了不想频繁的换电池,找万能的淘宝买了一个降压模块

5v的充电器减压到1.51v  ,完全OK,开了两天,走时精准

想用功率计测一下功率,测不出,我的功率计最小值是1瓦,估计这货1瓦不到,这下不用为没电要换电池而烦恼了

网友:
线圈绕的很满,厂家还是下了点成本的

网友A:
用5V充电器,如果用电池的话,你这降压模块太费电喽!

网友B:
恰巧前面换了一次水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巧前面换了一次水货电池

可能是的,没用双鹿,用的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V充电器,如果用电池的话,你这降压模块太费电喽!

5v的要降压,这个只要一节1.5v的1号电池就可以

网友C:
这种机械的,容易坏吧

网友D:
一分钟一翻页,一天翻1464下,这个钟也够敬业的

网友E:
可以用没保护工频变压器镍氢充电器,加整流桥滤波电容稳压管等,改成楼主钟表专用低压电源,省的用降压板。线圈很饱满,机芯结构有点像慢速大扭力惯性车齿轮组。

网友:
翻页日期很多,翻页时钟少见啊

网友:
DC-DC功率大了,最小的那种就行,这东西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械的,容易坏吧

机械的那些不容易坏,叶片用了3年都没什么磨损,就是里面的机芯晶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钟一翻页,一天翻1464下,这个钟也够敬业的

着眼点特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没保护工频变压器镍氢充电器,加整流桥滤波电容稳压管等,改成楼主钟表专用低压电源,省的用降压板。 ...

手头上有的东西方便,省的自己再弄了。还有我对于电子维修只是一知半解

网友F:
如此供电暂短停电时钟就错点了,应该再加一个电池。

网友:
那个卡簧我一般用尖嘴钳拆装,拆的时候一边按到簧片C字缺口处,一边按到轴上,合拢后簧片打开,但还卡在轴上,不会弹出,再用镊子夹着就能拿下来了,装的时候反过来钳C字背部,很容易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此供电暂短停电时钟就错点了,应该再加一个电池。

停电倒是没考虑过,不过现在城市里基本上不会停电

网友:
看着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用老式的座钟发条做动力也许可行。

网友:
最近不是流行8025吗?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