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显卡不外接电源可以亮机吗?

楼主(2022-06-19):
不需要外借电源的显卡性能太弱了,所以想要个单6pin外接电源的显卡,但又希望一卡多能,可以用来亮机和测试其他硬件用。所以显卡不外接电源,仅靠主板供电亮机就行,可行吗?

网友:
中低端显卡可以不用外接供电,多找下吧。750TI显卡就不需要。

网友:
有的显卡可以的,

网友:
没必要两全,2 30 的亮机卡大把

网友A:
没什么可以发挥奇思妙想的,带 6Pin 的卡不插电就是不亮。

网友:
又要马儿跑又不给草吃咋可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可以发挥奇思妙想的,带 6Pin 的卡不插电就是不亮。

哈哈,找友人的1050ti试过了,显示器亮,能自检会提示显卡未外接电源,进不了bios

网友:
带 6Pin 的卡不插会亮屏,但会提示你没插6Pin

网友:
楼上正解,要么找亮机卡,几十块,没有外接电源插口的

网友:
大功率显卡检测不到外接电源就不会初始化GPU的。

网友:
集成显卡适合你。低端亮机卡和集成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