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hdmi转弯接头,无信号

楼主(2022-06-19):
第一个会间歇黑屏,花屏
客服说再给发一个,收到我也懒得试,拖到了确认收货以后
今天试了,直接无信号
拆开看看,你们说是为什么啊

楼主:
线也没断吧

网友A:
屏蔽不好干扰严重 ???

网友:
这么短的线谈何屏蔽不屏蔽的,估计是哪个针脚接触不好,要么就是针脚里面断了

网友:
虽然距离很短,但里面一点屏蔽都没有,这做工山寨得很。

网友B:
差分信号好歹弄一些双绞线。

网友C:
估计是某根线焊错了。

网友D:
这个居然可以拆开,内部做工也是惊呆了

网友:
这种同种接口的短接,应该用专用HDMI的排线,焊接容易,排错也容易。

网友:
里面没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某根线焊错了。

对啊,这么多线,是这么保证不焊错的
不过我扒拉了一下,好像都对啊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居然可以拆开,内部做工也是惊呆了

用点暴力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好歹弄一些双绞线。

几块钱,顾不上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不好干扰严重 ???

以后有机会插1080p显示器试试,可能4k不行

网友:
没少线,4k不行估计是没有双绞的原因吧。  总不会两个都有焊错吧。   曾经想手工修复一个断了线的插头, 最后还是重新撸了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