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能开卡,也能跑RDT,但怎么开都会出坏块。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6-19):
2246XT 能开卡,也能跑RDT,但怎么开都会出坏块。求大神指点。我是小白,能不能帮我看看是哪里设置错了吗?还是就是这个坏了。以下是我的步骤。哪步错了,请指正,我是小白,我很虚心的!

我没看出哪错啊?还有开卡也过了啊!!不过总是有坏块。

网友A:
肯定是会有坏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会有坏块的

rdt 不是能把坏块跑下去吗?

网友B:
跟我设定的都一样,还出坏块,只能用老化来校,给主控来移换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设定的都一样,还出坏块,只能用老化来校,给主控来移换坏块。

大神,我是小白,我听不明白。能给个图吗?给图我自己找,绝不烦您,您看行吗?

网友C:
ecc设置低一点,先设置个18看看,开卡后跑圈还是有继续降低试
循环次数1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c设置低一点,先设置个18看看,开卡后跑圈还是有继续降低试
循环次数1次就够了 ...

要是再低点可以吗?比如15?11?之类的?低了是不是就慢了?还是就爱出错了?慢点没太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再低点可以吗?比如15?11?之类的?低了是不是就慢了?还是就爱出错了?慢点没太大问题。
...

调低是为了跑rdt是的时候尽量抓出坏块,太低也不行,太低全被认为是坏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低是为了跑rdt是的时候尽量抓出坏块,太低也不行,太低全被认为是坏块了 ...

谢谢,明白了,是尽力把不太坏的抓出来!

网友D:
看你的RDT设置及开卡方式都问题不大,按理说刚开完去跑圈,应该是能过的(久放不用另论)。

那你说的有坏块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RDT设置及开卡方式都问题不大,按理说刚开完去跑圈,应该是能过的(久放不用另论)。

那你说的有 ...

就是用URWtesT-V18检测时候读出错,就是读的时候出红字。这张图是还没有到读,到读的时候就出红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RDT设置及开卡方式都问题不大,按理说刚开完去跑圈,应该是能过的(久放不用另论)。

那你说的有 ...

就是在用urwtest_v18测试的时候在校验读时会出错,出红字,写的时候没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RDT设置及开卡方式都问题不大,按理说刚开完去跑圈,应该是能过的(久放不用另论)。

那你说的有 ...

大神,你可来了,就等你来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RDT设置及开卡方式都问题不大,按理说刚开完去跑圈,应该是能过的(久放不用另论)。

那你说的有 ...

大神,这个图就是具体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c设置低一点,先设置个18看看,开卡后跑圈还是有继续降低试
循环次数1次就够了 ...

大神,这个方法不行。
坏块更多了

网友:
我有两盘也这样,可能是闪存要挂了吧,不管什么总有寿限到了的时候,所以也懒得搞了

网友:
不会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图就是具体表现

你是挂sata测的,还是插硬盘盒里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方法不行。
坏块更多了

那就继续降低啊,要把半死不活的块抓出来。
如果降到10还有,那基本可以放弃自疗了,划线片就这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