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修触摸按键转页扇,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楼主(2022-06-19):
前几天,一个女同事说家里转页扇坏了。
要按着键盘不能松手,松手就停,不能转页、也不能定时,要我帮他看看。
我想这不是难事,风扇能转,松手就停,无非是琴键开关或按键开关的毛病,见多了,满口答应下来了。
第二天,风扇提到办公室来了,还提来一个西瓜。说是天气这么热,快一点最好。
一看这转页扇美观大方,比一般的转页扇质量要好,用料工艺(不)错。
拆开来看,没有琴键开关或按键开关,全是触摸按键,一时无从下手,西瓜不好吃的啊!
看到板上有两片集成块,心想集成电路必须要有DC电源才能工作,从这里下手吧。
这是典型的RC降压电路,找到稳压管了,
测量:待机4.125V,开机3.467V。一般风扇控制集成块工作电压为5.0V,这里明显偏低。
拆下1.5uF400V电容,测量只有0.503uF,
1.5uF400V的电容没有,找个一个1uF400V,一个0.47uF400V电容并联了事。
焊好检查无误,通电开机,各功能操作正常。4档风速,开机默认第2档,9小时定时,
再测量:待机5.168V,开机5.171V,正常了。
原路返回,装上了事,想着吃西瓜呢。
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谢谢各位观看!

2022年6月20日:不好意思,昨天没有总结故障原因:
故障原因:电容容量变小,导致直流电压偏低,IC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是手到病除啊,哪里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B:
碰到送瓜的女同事我一般都是上门帮忙滴,这个风扇也不好拿不是

网友C:
又来女同事了,迅速围观。

网友:
分析得好,修得好,美女同事的芳心!

网友:
楼主高手手到病除啊

网友:
手头也有一部这类 格力 的,其实可以改遥控

网友:
能知道原理,还是有技术的。

网友:
瞎猫碰到美妹子!

网友:
大家都是来看女同事的。啥? 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到病除啊,哪里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以前从没有修过触摸按键故障,这是第一次,真是无从下手。

网友:
膜拜 我都是换板子  修板子的技术没有

网友:
电容降压供电不可靠,下次又有瓜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送瓜的女同事我一般都是上门帮忙滴,这个风扇也不好拿不是 ...

同事开车上班,东西提到办公室来了,上门帮忙?没门!

还有,上门不自在啊!就是55寸的电视机,也拉到单位电工房来修。

网友:
反正碰到有阻容降压的先检查那个电容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女同事了,迅速围观。

没有虚构的!再有,本人都是大老头了。

网友D:
全是电容档的万用表,第一次见,开眼界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一台养生壶也不知道怎么修,触摸开关都没有反应,改天试看。

网友:
嗯,第一次见识电容表,开眼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是电容档的万用表,第一次见,开眼界了

这是入门级的电容表,放办公室,好的放家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