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角码

楼主(2022-06-19):
装一体蒸烤箱,蒸烤箱位置已经预留,全嵌入式安装,嵌入式蒸烤箱真的很重,31公斤,师傅装好后离开,但总觉得怕太重吃不消。这柜体每层是6个销钉连接,怕时间长会变形,于是买了一批角码,准备与销钉错开加固层板。角码标称尺寸30×30×3的,实测30×30×2.5,厚度有下偏差,不过2.5的厚度已经非常不错了,承载力没有问题。材质不锈钢,从颜色和磁性情况,感觉像304的,不过那种环境即使201也足够。但那天发现柜子剩余的安装零件有角码,给师傅在现场根据情况加固用的,这批新买的角码就没用上。

全嵌入安装的蒸烤一体机

宽度15毫米

厚度2.5左右,有下偏差

边长30足够
总的说来,不到一块钱一个,还是不错的,切边无毛刺,折边做工还行,留着以后可能有用。
最后,称了一下,十个角码略大于150g,折合后约60元一公斤,304是20元左右一公斤(以型钢价格),但这种小件的零件会更贵一些。

网友:
其实有塑料的角码...

网友A:
这烤箱这么安装怎么散热

网友B:
是呀,怎么散热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烤箱这么安装怎么散热

烤箱就是要热啊!不用散热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烤箱这么安装怎么散热

后面挖俩暗洞给空气循环,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烤箱这么安装怎么散热

把热量散发给食物?

网友D:
楼主这是在装修啊,看起来房子不小,可以装这么多电器在厨房~

网友E:
烤箱按照使用频率来说,不是太适合中国人的餐饮习惯,使用频率不高。烘焙爱好者另当别论。
如果是我,会买个非嵌入式的,用的时候搬出来用用,不用的时候收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烤箱这么安装怎么散热

嵌入式蒸烤箱贵就贵在这,普通烤箱几百都不错,嵌入式烤箱一般的都要四五千,贵点的上万。主要就是散热设计很不一样。嵌入式烤箱使用时,周围侧壁几乎不太热,使用了很强的保温,然后专门有一套通风散热系统,从前面,门板与面板之间的缝隙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怎么散热上呀

嵌入式蒸烤箱贵就贵在这,普通烤箱几百都不错,嵌入式烤箱一般的都要四五千,贵点的上万。主要就是散热设计很不一样。嵌入式烤箱使用时,周围侧壁几乎不太热,使用了很强的保温,然后专门有一套通风散热系统,从前面,门板与面板之间的缝隙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烤箱按照使用频率来说,不是太适合中国人的餐饮习惯,使用频率不高。烘焙爱好者另当别论。
如果是我,会买 ...

不光烤,还能蒸,我家就喜欢这东西。父母辈都是食品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在装修啊,看起来房子不小,可以装这么多电器在厨房~

下面还有个嵌入式微波炉,灶台台旁边,还有个13套的洗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挖俩暗洞给空气循环,很完美

后面确实推荐了一个200方孔,后背板与墙有2公分距离,上面对应的吊顶扣板取掉了。不过嵌入式蒸烤箱主要不考机身散热,前面有强制通风散热,属于前散热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烤箱按照使用频率来说,不是太适合中国人的餐饮习惯,使用频率不高。烘焙爱好者另当别论。
如果是我,会买 ...

不要觉得自己不太用,别人就不太用

网友F:
这种复合板的橱柜感觉有点单薄,角码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G:
涨知识了,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消毒柜也是闷热,不用考虑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复合板的橱柜感觉有点单薄,角码看着质量不错。

18毫米标准厚度是常规操作,大部分衣柜橱柜板材都是这个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涨知识了,贵有贵的道理

家里原来有个美的普通烤箱,最多3公斤,这个31公斤,用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