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后缀区别大吗?

楼主(2022-06-19):
想玩玩esp32不知道后缀区别大不大,特来请教一下,32-3c s  u e…这些都有啥区别有大佬给科普一下吗?

网友:
同样小白   貌似同一前缀后面不一样就主要是封装不同  主芯片相同 rom大小不同
后期还有分单双核的 貌似 solo 和c3 是单核

看官网的选型指南  那个介绍全面。

网友:
初学就买不带任何后缀的,比如 ESP32 DEVKIT V1 ,容易复刻别人的例子,避免一开始就打击到自己的信心。

至于区别,这都搜不到的话还是不要入坑了,以后需要搜的地方更多。

网友:
espressif官网有选型介绍,你对照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模块的大小不同、引出引脚不同、内置存储大小不同,适用于不同的使用场合。毕竟板子那么小,要想把所有引脚印出来根本放不下的。
除非特别标注solo是单核,其他都是双核,CPU的性能基本没差。

网友:
s2和C3完全不同的丁丁,其它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模块的大小不同、引出引脚不同、内置存储大小不同,适用于不同的使用场合。毕竟板子那么小,要 ...

听说c3也是单核…

网友B:
ESP32 即ESP32S1 LX6双核 WIFI+BLE
ESP32S2  LX7 单核   WIFI  (有USB))
ESP32S3 LX7 双核  WIFI+BLE (有RGB接口)

ESP32C3 RISC-V 单核  WIFI+BLE
ESP32C2 RISC-V 单核  WIFI+BLE (C3缩水版)
ESP32H3 RISC-V 单核  zigbee+BLE

个人建议玩  esp32 1代,带psram的大概18块,单芯片大概7.X元。
以及 c3 ,合宙的最小板 9.9包邮,单芯片5元内。

esp32s3目前略贵。

至于架构,由于大家都使用的 idf或 arduino ,不存在过多的额外学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32 即ESP32S1 LX6双核 WIFI+BLE
ESP32S2  LX7 单核   WIFI  (有USB))
ESP32S3 LX7 双核  WIFI+BLE (有RG ...

手里有两块闲了引出引脚玩一下…不过我的是那啥w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32 即ESP32S1 LX6双核 WIFI+BLE
ESP32S2  LX7 单核   WIFI  (有USB))
ESP32S3 LX7 双核  WIFI+BLE (有RG ...

wrover………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