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光伏板,空载会怎样?

楼主(2022-06-19):
充满了,或者开路。

当然,PN结两侧电压不会无限升高。平衡之后,就是一块烫屁股的黑色板凳。

就这么简单吗?电路上要不要什么额外的保护?

网友A:
测试单车太阳能板不就是开路测电压,短路测电流?烫不烫由阳光决定,夏天空不空载都烫,个人认为带载更烫,毕竟有电流流过
保护就是串一个二极管,防倒灌

网友:
补充基础知识

网友B:
干晒不发电的情况还是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单车太阳能板不就是开路测电压,短路测电流?烫不烫由阳光决定,夏天空不空载都烫,个人认为带载更烫, ...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晒不发电的情况还是不多吧

怎么不多。我不是说光伏发电,可以给电网。

比如就一个太阳能庭院灯,点亮次数极少。基本都是充满电,白天猛晒,能量都用来升温吗?

想想应该是。但又觉得存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多。我不是说光伏发电,可以给电网。

比如就一个太阳能庭院灯,点亮次数极少。基本都是充满电,白 ...

空载即没有电流,没有功率输出,那么就几乎没有能量产生
想想手机充电器,充电的时候热得发烫,只插着插座没插手机的时候不热吧?
电池同理,空载就是几乎没有化学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多。我不是说光伏发电,可以给电网。

比如就一个太阳能庭院灯,点亮次数极少。基本都是充满电,白 ...

没有输出等于就没有光伏反应, 如果觉得可惜可以配储能电池

网友: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电池开路很复杂嘛

网友(2022-10-17):
开路电压最高,但电流为零,光伏系统弃光的时候就是如此。根据电学欧姆定律,光伏板是有内阻的,有电流通过就有热量产生,内部产热。感觉应该是这样,有条件的可以试验一下!另外光电效应应该属于物理现象吧?

网友:
我怎么觉得光伏电池开路状态应该温度最高吧,负载状态状态温度低?空载状态,太阳光的能量全部用来给光伏板升温,负载状态,毕竟一部分能量进入电网或电池,用来升温的功率减小了,所以温度更低?谁有条件实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单车太阳能板不就是开路测电压,短路测电流?烫不烫由阳光决定,夏天空不空载都烫,个人认为带载更烫, ...

带载并不会更烫,倒有可能温度降低……因为能量守恒(想想热量来自哪),初中学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即没有电流,没有功率输出,那么就几乎没有能量产生
想想手机充电器,充电的时候热得发烫,只插着插座 ...

然而,大多数太阳能电池板是黑色的……即使一块黑木板子,放太阳底下,你说会不会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