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m1106en万用表问题求助

楼主(2022-06-19):
前段时间把500毫安的保险烧了,换了一个,可是现在测量电压电阻数值不稳定,一直在增减,有可能是什么坏了,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4位自动表,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位自动表,多少米买的

90吧,改了9999

网友:
值得修,找芯片电路图

网友:
烧500的保险丝就是测电流,一般不应该影响其它的

网友B:
检查Q1、Q2和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Q1、Q2和D1

谢谢坛友,就是Q1 Q2击穿了,是s8050的三极管,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