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门禁卡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19):
普通的门禁读卡器 id卡的设备使用的是id厚卡 可是复制的卡就是不能用 有大佬了了解吗   下图就是门禁的照片

母卡是左面带孔的厚卡

复制卡用的5200芯片钥匙扣  跟8268芯片钥匙扣  都无法开门 懵逼了

网友A:
128K还是256K搞清楚先

网友B:
到底是ID卡还是IC卡

网友C:
带数字的蓝色扣子是IC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K还是256K搞清楚先

卧槽 这个没留意 大佬这个怎么区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数字的蓝色扣子是IC卡吧

网图随便找的  确定用的是id复制卡  而且复制成功  读取卡号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ID卡还是IC卡

id卡  这里不牵扯ic卡

网友:
id不懂了,ic有两种种是0扇区可写/只读,,,要可写的,不知道id有没有这种区分

网友:
看这意思,你只确定了卡的工作频率,其他一概不清楚。。。

网友D:
主机有防火墙,换更高等级的ID卡复制

网友E:
ID卡好像是不能复制吧,记得ID卡是需要主机录入ID,是无法拷贝的

网友:
ID卡安全等级堪忧

网友F:
以前单位就是这种读卡器,使用的图片上右边的薄卡,软件输入卡号。 你这是T5577 卡么?

网友:
左边ID 可复,右边IC这个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机有防火墙,换更高等级的ID卡复制

用了防火墙卡 也是一样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单位就是这种读卡器,使用的图片上右边的薄卡,软件输入卡号。 你这是T5577 卡么? ...

用的5200复制卡  跟8268防火墙复制卡都不行  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D卡好像是不能复制吧,记得ID卡是需要主机录入ID,是无法拷贝的

ID也可以复制的吧

网友:
id卡分几种频率,换频试试

网友:
你得确定原来的读写频率,一般125KHz的ID卡,可以用T5577卡来写,这种卡上面写着ID-125

网友:
你那图片上的蓝色ID卡,卡号是固定的,要门禁录入了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