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下一刚威盘的跳线

楼主(2022-06-19):
手上一刚威盘贴了八片想做256G,结果搞了一晚上,怎么跳都不行。请教下玩过的老铁,提点下迷津。

网友:
CE貌似全了啊,你这个58H没上缓存,只能当58XT开了。

网友A:
f5上面那个电阻挪到左边试试。。。。这个板子比较坑,蜜汁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上面那个电阻挪到左边试试。。。。这个板子比较坑,蜜汁跳线

试过不行,ch3会满ce

网友B:
adata的跳线一直都挺迷的,有条件还是量一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ta的跳线一直都挺迷的,有条件还是量一量吧

还等两天吧,实在没办法了再拆了去量

网友:
同个板子 一样问题 我还以为我没焊好 反复拆装 颗粒炸一个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C:
这板子可是好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可是好板子

好得脑壳大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自己不会。。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个贴子,才知道这块也是跳线,也就只有这里没有试过了。但如是组合跳线的话,那就凉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