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能M118A万用表改9999字及校准

楼主(2022-06-20):
拼夕夕20块钱的安能M118A,应该是目前能改9999字的最便宜的自动挡表,可玩性极高,玩坏了不心疼,先看外观哈,包装盒是标准的三无产品,表笔硬的跟塑料棍一样,电池也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用力一捏还变形了

屏幕可见角度嘛,嗯,不太舒服,因为是裸屏,没有保护外壳,所以看着非常清晰

电池2节7号,很方便换铁锂

内部电路板结构简单,居然舍得放保险管,好评,高低压隔离应该用的这个光耦mos

反正我觉得不太安全没有继电器切换的全自动表可靠,不过优点就是省电嘛,毕竟光耦比继电器线圈耗电低多了,先看看不改程序之前的精度,非常烂,这表标称直流电压精度0.5%,很明显都超过1%了

确实跟tantian99大师说的一样,本身出厂就都没校准。首先感谢@tantian99 大师提供的方法和程序,
附链接tantian99大师改造M118A原帖,我从来没玩过这个读芯片的CH341A,今天才买的

先装驱动,装了好多次,设备管理器一直是惊叹号,重启了几次电脑才成功读出这个usb模块来,然后来说取芯片了,我没有热风枪,就土办法呗,烙铁烫,烫了一边镊子翘起来烫另一边,这儿注意烙铁必须要接地,不然感应电压很高,大概会烧芯片乃至整个万用表

经历了千辛万苦取下来了,我都怀疑是不是烫坏了,毕竟塑封都烧焦了,庆幸的是读出来了,这些符号是啥我也看不懂

直接套用大师的9999程序,下载

再焊回去,松香弄得有点多,不太熟练,毕竟上次焊芯片已经是大二的事了,早生疏了

运气不错,一次成功开机,虽然成功改到9999字了,但是嘛,精度貌似依旧很烂?

思考了下,问题应该是不同万用表的误差不一样,要因材施教,在校正上不能套用大师的程序,但我又懒得再去把芯片焊下来了,多焊几次肯定要烫坏,算了,买个8脚夹子,等过两天到了慢慢研究校准

楼主:
貌似可以闭壳校准,但我实在看不懂修大师这是怎么操作的,进不去校准界面

网友:
不错,值得改造。

网友A:
寥寥无几的文字散落在图片的夹缝里,阅读起来挺费劲的。建议楼主发帖时在图片的前后都加上回车符,让文字与图片分隔,这样才方便阅读。

网友B:
看精度是否值得折腾?

网友C:
这价格的折腾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寥寥无几的文字散落在图片的夹缝里,阅读起来挺费劲的。建议楼主发帖时在图片的前后都加上回车符,让文字与 ...

好的,学到了,马上重装编辑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精度是否值得折腾?

从其他几个改了的坛友来看,线性精度据说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的折腾性价比高

坏了不心疼嘛,昨天焊的时候居然忘了该用12v电烙铁,可以完全避免感应电压的。就是因为不在乎,所以掉以轻心了,哈哈

网友:
在提高自己的熟练性时,考验了表的可折腾性。

网友D:
校准也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也是大问题

校准可以程序改,也可以闭壳按键改,但是这两个我都比较懵逼,程序的不太看的明白怎么变的进制和误差,闭壳改的连校准界面都进不去,我得去问问其他坛友怎么进去的

楼主:
不太妙,改了9999后有bug,当数值低于9999字后,就会以6000字计算测量值,真有效值本身是确实可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学到了,马上重装编辑改下。

很好,重新编辑之后帖子阅读起来就清晰多了,图文分离,用不着在图片的夹缝中查找上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重新编辑之后帖子阅读起来就清晰多了,图文分离,用不着在图片的夹缝中查找上下文了。 ...

嗯,谢谢,我一直都潜水,最近才真正开始发帖,还不熟练

楼主:
但是直流电压降到100v切换9999字时却没有bug,正确的显示了电压,那?到底是真有效值的锅,还是改9999的锅?还是交流电压的锅?看来得出绝招,一会儿测测正弦调压交流电

网友:
炮灰表折腾吧

牛屎很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直流电压降到100v切换9999字时却没有bug,正确的显示了电压,那?到底是真有效值的锅,还是改99 ...

哎呀,我没有正弦调压器,自耦调压器也没有,麻烦了

网友:
楼主是个技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