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W-2热电藕测温仪开机显示000维修问题

楼主(2022-06-20):
最近帮朋友维修sw-2表面测温仪,它是老产品,很古老,是浙江慈溪的厂家生产.主要问题是开机后显示数字,现在的故障时开机显示000,用烙铁加热热电偶很久,开始显示20,并开始温度增加,但不超过40,不是当前室内温度
,锁定温度功能正常.拆开机器后,如图所示,主要元件有
tc7116cpl 控制显示芯片,hd14070bp四路异或门,tc4013bp-D触发器
其他元件C9014三极管,CC8069参考电压,pn2907A三极管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热电偶的电阻,并用烙铁加热,发现阻值变化,感觉热电偶正常。

最近我自己画了电路图,图中电阻是我测量的阻值,电容值没有测量,图中值是软件自动给的。
请各位老师指教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另一个7106的参考电路图,与我画的有很大不同,主要在30脚和31脚,。。。问题出在哪里啊,

楼主:
网上找的图,与我画的图明显不同,30脚31脚接线方法,老师那个接线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