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前叉减震不灵活了,能加点机油润滑吗?

楼主(2022-06-20):
可以直接在外面滴点润滑油吗?

网友:
拆开上黄油换珠子

网友:
悬挂不减重了?

网友:
外面加油当然可以,只是效果一般

网友:
外面加油,效果不太好,还是找个修车的,换钢珠加黄油。

网友A:
说的含糊:
是车把旋转不灵活了,还是减震力量强弱不行了,还是前轮旋转不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含糊:
是车把旋转不灵活了,还是减震力量强弱不行了,还是前轮旋转不灵活了? ...

减震容易卡住

网友:
别加机油,机油腐蚀油封,要加专用油。自己有条件可以分离前叉保养加油,我没专用油,就在油封处加的苹果酱内管加的链条油

网友:
效果短暂,会造成油泥,拆开维修,可能密封圈磨损了。

网友B:
可能是里面阻尼活塞没油了,拆开看看吧,这个应该好拆,当年我都自已拆摩托车避震,换油封,就是个工夫活,没多少技术含量,找人换还不便宜,不如自已买配件,自已换了,活塞油DOT3也没几个钱

网友C:
看这外形,应该就是里面一根弹簧,液压减震 估计是没有了  感觉像劣质产品

网友:
看照片可以试试,拆开抹油就算了,看着像弹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里面阻尼活塞没油了,拆开看看吧,这个应该好拆,当年我都自已拆摩托车避震,换油封,就是个工夫活, ...

想多了,这种叉子里就一根弹簧,哪来的阻尼?

网友:
图省事就直接在外面加油,要长久得拆开来保养维修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这种叉子里就一根弹簧,哪来的阻尼?

那只能说明这假的了,如果这样还要防尘塞和套筒干毛啊,摆样子做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明这假的了,如果这样还要防尘塞和套筒干毛啊,摆样子做秀吗

看做工,可能就是样子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外形,应该就是里面一根弹簧,液压减震 估计是没有了  感觉像劣质产品 ...

自行车常见的都是只有弹簧,我一开始也以为像摩托车那样是液压的

网友:
这种油簧叉顺着管壁加硅油就行

网友:
前避震里面应该就一根弹簧,容易卡住很可能是内筒进水,生锈了。就加地摊上的那种一元一瓶的油,将油封撬起加进去就行,一般的自行车没有那么讲究。看车子的保养,楼主也不是一个讲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