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问大家一个奇怪问题--米家多亲手机无法接联通,移动号码

楼主(2022-06-20):
我妈用的手机是我联通卡的副号。

最近出了问题:我和我弟弟分别是联通,移动的卡,给我妈手机打电话都是呼叫失败;

但是我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同时我老婆或别人的电信卡却可以给我妈打电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先怀疑营运商问题,打电话数次,都说没有问题。

有怀疑手机问题,恢复出厂数次还是一样毛病;于是又把手机卡换到一个苹果手机上(我妈不会用智能机),结果任何号码都可以接打。

实锤是手机问题。

对这篇是技术盲区,有没有大神给讲讲是什么原理?

一个细节:营运商应该最近动了说明手脚,拨我妈的电话铃声变成彩铃了,所以怀疑营运商最近调整过什么。

网友:
手机基带问题居多吧?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你那个位置是联通的信号盲区,就是信号不强的点,或有干扰

手机在待机下,接收信号不强,外面打电话进入时,提示无法接通

但只要你妈妈的手机换个位置或拨打一下电话,那发射的信号强度自然比待机下强多了,这个时候,你的手机自然就能打进去

你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你那个位置是联通的信号盲区,就是信号不强的点,或有干扰

手机在待机下,接收信号不强 ...

可以认为是手机天线出问题了么?造成信号差,还不如苹果。

苹果先给我妈用了,已在网上买了老款飞利浦,以前我妈就用这种,等到货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能打不能接不知道是为啥了,刚才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认为是手机天线出问题了么?造成信号差,还不如苹果。

苹果先给我妈用了,已在网上买了老款飞利浦, ...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不好说,但日常确实有这种现象,明明对方没关机,在待机状态下,你就是打不进去
相信别人打你电话,曾经也有人跟你提过,怎么给你打电话,打不通的问题

也不是说苹果就比多亲好,这里有个问题点,就是你从多亲手机拆下卡,换到苹果机上重开机,这里就等于重新激活了一下与联通信号的联接,比待机信息强度是强的

网友:
不一定是手机问题,这手机好像是专为小孩老年人而设的吧。是不是在其它手机上边装了APP,家长模式设置了一些黑名单呀?

网友: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你被拉黑了黑名单的号码不显示来电,但可以反向操作,可以打给黑名单。至少华为的智能机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应当就是手机基带的事,如果固件升级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手机就不支持全网通。

网友:
太高科技的东西,有时总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多亲这手机问题很多呀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应该是老人不太会操作,无意间把你的手机拉到黑名单里了。

网友:
会不会是基带频段不全造成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我自用的7个联通号,近几年差不多全部给开通炫铃了,而这两年又给换成了视频彩铃,默认的就是广告,别人给我打电话接通前就放视频很烦的。都是捆绑开通的,我也没怎么管。前几个月试了一下视频通话几年前就正常的,因为这个5G运营商搞来搞去,居然我打4次3次都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信定制的手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