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输入输出都不分极性的固态继电器电路,记录下搭电路及验证的过程

楼主(2022-06-20):
控制电路是偶自己设计的,以前有没有偶就不知道了!

PMOS双向开关电路是在那川崎充电器上开始折腾的,走了不少弯路,最终还是网上的成熟电路好用
配上控制电路就是输入输出都不分极性的固态继电器电路了

电路如下,保护根据需要再加,右侧是输入输出均要区分极性的缩水版
下面是折腾过程
搭的PMOS双向开关电路,蓝框内才是正确的

电源电压12V,控制端悬空,82年的灯泡不亮,正常

控制端接地,MOS开关导通,灯泡自带的灰镜也挡不住82年的光

交换IO1IO2端,控制端悬空也是不亮,毕竟是电路是对称的

控制端接地就导通了

控制端悬空,用万用表电阻档的电压加在电路MOSSG之间,开关也会导通
这应该就是那种隔离型的原理了

有了双向开关,配个简单的控制电路就是固态继电器了

但考虑到方便应用,控制部分也搞成不分极性的
也就是两端可任意为高或为低,当然两边电路必须共地
因此就有了下面的电路——就是把两套上边电路用二极管隔离,再反向并联作为输入

把控制电路连接到开关电路上
控制端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电路不导通

另一端接电源就导通了

交换控制端,一样的导通

把开关反接

灯必须亮

再反接输入,功能完全正常
这种是用PMOS管,适合用在高边,也可以采用NMOS管用来控制低边
总的来说非隔离的好搞,用光或磁隔离的感觉比较麻烦,体积也会比较大!以后再继续折腾

网友A:
没事做什么实验,赶紧给我去厨房炒菜去

网友: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在哪些场合呢

网友:
楼主亲自动手,理论加实践,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教学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
就喜欢这种搞搞电路研究

网友:
挺工整的哈哈

楼主:
是的,网上查到的固态基本都是可控硅的,输入也要分极性,这个替代低压继电器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不能叫标准意义上的继电器,因为继电器的控制回路和开关回路是隔离的。其实市面上已经有MOS形式的固态继电器了,和你的开关原理是类似的,只是用的光MOS管实现的隔离。但是就目前的技术,光MOS管的耐压和导通电阻无法做的很好,往往都是耐压高的电流小,电流大的耐压低。

网友:
有一种光耦叫双向光耦,还有输出mos管加整流桥就可以不分交流和直流

网友:
固态继电器光隔离的才好用,要加上双向光耦

网友:
电路研究的不错,很详细,还没用过固态继电器,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做什么实验,赶紧给我去厨房炒菜去

看来人奸很想吃一顿竹笋炒肉丝了

网友:
能吧想法变成现实就是高手

网友:
小灯泡,好怀念

网友:
思路不错,可以考虑把输入换成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