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V 18650电池充电充不满?请教大家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20):
用24节18650电池三串8并组的电池,接上保护板后,用可调压调流的充电器充电(充电电压12.7V,电流3.5A)充电十几个小时,电压到12.57V就不动了,电流一直3.5A没变化,(电流不归零)电池充不满?请教大家什么原因?

网友:
看电池发热情况,如发热正常而不转灯,肯定是保护模块有问题。

网友:
3串的锂电池满电也就12.6V,只是这个3A的电流不正常,每节电芯都测试过了吗?

网友A:
你这个3.5A的电流其实是电源可以达到的输出电流,不是串接在充电回路里的,也不是电池的充电电流,其实充电电流可能已经很小了。

楼主:
充电时电池发热正常,问题是我换保护板也是这样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是电池内阻变大,已经没使用价值了。

网友B:
把电池取下来,单独一节一节充电到4.15V 看看,排除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3.5A的电流其实是电源可以达到的输出电流,不是串接在充电回路里的,也不是电池的充电电流,其实充电 ...

我这个充电器以前充14.6V110AH的磷酸铁锂电池(调成14.6V,15A)充到满时电流归零。现在充18650电池充不满,电流不归零。

楼主:
我这个充电器以前充14.6V110AH的磷酸铁锂电池(调成14.6V,15A)充到满时电流归零。现在充18650电池充不满,电流不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取下来,单独一节一节充电到4.15V 看看,排除电池问题

我这样试过,焊接之前一节一节充过电,电池性能还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3.5A的电流其实是电源可以达到的输出电流,不是串接在充电回路里的,也不是电池的充电电流,其实充电 ...

这个改的可调我也有一个,那个显示的好像就是负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的可调我也有一个,那个显示的好像就是负载电流

哦,可能我理解错了;我公司买的调压调电流的稳压电源,都是电压调到某电压值,电流调到某电流值,然后再接负载的,这和楼主的可调电源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电池内部是不是有平衡充电的保护板,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三个电池都充满了,平衡充电电路全部介入,所以一直有电流

网友:
充锂电池如果电池亏点不严重的话,不恒流也行,只是恒压,这样还能看到充电电流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部是不是有平衡充电的保护板,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三个电池都充满了,平衡充电电路全部介入,所以一直有 ...

上面图上绿色的是保护板

网友:
断开负载能归0就是保护板问题

网友:
这个如果断开充电端,电流显示归零,那就是电池问题,可以用表量下每组电池电压,如果电压一致性还可以,也没有异常发热的,那就是没充满,当电池总电压趋于输入电压,电流会慢慢归零,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部是不是有平衡充电的保护板,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三个电池都充满了,平衡充电电路全部介入,所以一直有 ...

被动均衡电路没有那么大电流的吧?

网友:
都已经是末期电压了,还有这么高电流,那大概率是电芯或者保护板有问题,在剧烈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