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维修一个被快递摔坏的三星外置光驱,快递良心坏透了,咬死不赔偿。

楼主(2022-06-20):
在小黄鱼上卖了一个三星外置光驱,买家收到货后说是不能开仓,我以为是运输过程中摔卡住了,指导买家使用回形针捅开了仓门。
放入光盘后依然不读碟,肯定是摔坏了,给买家退了钱,让他退了回来。
投诉快递,各种推诿,心累,好在光驱价值不高,算了。
收到退回来的包裹,赶紧拆开,查看是哪里损坏了。
打开背盖,发现了掉落的零件。光头的传动零件断裂了。

先用401速干胶打底,固定。再用卡夫特红胶加强结构。不知道三星为什么设计个S形零件,或许为了减震?

原路装回

通电测试正常读碟,装回收工。

网友A:
这类产品,打包的时候要多重包装减震。

网友:
很回忆当年刻录加密光盘的日子。

网友B:
这样粘住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C:
快递摔坏东西不都是常态了嘛,现在举报投诉啥的都没用,还是发之前包好一点,快递点那种泡泡纸多包几层能。

网友D:
这种玩意打包的时候要用厚厚的泡泡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产品,打包的时候要多重包装减震。

是的,我直接交给快递,结果直接包了个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粘住不知道能用多久

理论上比原来强,401只是快速定位固定用的,用红胶填充了S弯,相当于一个整体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啥负面影响,目前读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递摔坏东西不都是常态了嘛,现在举报投诉啥的都没用,还是发之前包好一点,快递点那种泡泡纸多包几层能。 ...

下次还是自己在快递包,贵重的东西一定得自己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玩意打包的时候要用厚厚的泡泡棉吧...

是的,我直接交给快递,结果直接包了个袋子

网友:
很显然是运输中的暴力损坏。反正不大不小的包裹收到时纸箱都是变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直接交给快递,结果直接包了个袋子

心够大,好在东西不贵。

网友:
白付了运费,货还没卖出去。

网友:
要是楼主去看过快递分拣现场,就晓得他们个个臂力和投掷准确度堪比战争时期专门负责投掷手榴弹的战士。

网友:
那个胶强度和耐久度好吗?

网友:
我上次修好的逆变器也是摔坏了。本来小黄鱼卖掉的,结果人家手术哦说里面都散了,只陪了我40块运费真亏

网友:
能拆的都拆开看看,能不能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递摔坏东西不都是常态了嘛,现在举报投诉啥的都没用,还是发之前包好一点,快递点那种泡泡纸多包几层能。 ...

前几天买了个东西,到货在菜鸟驿站返现破损 里面东西都磨破了,联系卖家,卖家说拒收 补发一个。 然后下午快递公司这边的配送点就联系我让给商品订单截图,确认收货,快递点的人赔钱给我。几十元钱很快就赔了。 过了一周,卖家又发了一套过了。哎,拒收又原路退回去。

网友:
1.发快递得包好,别想快递都是顺丰的服务
2.修好的光驱自用吧,别把有隐患的产品出售了,除非明盘
3.楼主人品还是不错的,东西不行能退款
4.快递小哥都是力王

网友:
一般包装都放点海绵包住货物,或者用那种打了气的避震膜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