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目前SMI3281BB 正片工具开得了TSOP48 NAND U盘吗

楼主(2022-06-20):
目前SMI3281BB 正片工具开得了TSOP48 NAND U盘吗? 试了几个版本都是卡CID/ISP

网友A:
可以开,但不是所有的都有开

通常TSOP48都是老制程(大多数),所以这些还是用老的3257 3267 3268等比较合适

网友B:
正片tsop颗粒的话,可以用黑片工具的pretest来开,和用正片工具开时间差不多。
如果是黑片颗粒,还是建议用黑片工具开低格

网友C:
能开过也不能稳定用,正片工具只读出厂标记坏块,所以量产快,对有大量坏块的,黑片颗粒不行,就得要黑片工具慢速扫描,慢慢挑干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片tsop颗粒的话,可以用黑片工具的pretest来开,和用正片工具开时间差不多。
如果是黑片颗粒,还是建议用 ...

感谢,已经用黑片工具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开过也不能稳定用,正片工具只读出厂标记坏块,所以量产快,对有大量坏块的,黑片颗粒不行,就得要黑片工 ...

感谢,已经用黑片工具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但不是所有的都有开

通常TSOP48都是老制程(大多数),所以这些还是用老的3257 3267 3268等比较合 ...

感谢,正片工具卡CID/ISP,已经用黑片工具开出来了

网友D:
一玩一个坑 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玩一个坑 大坑

兴趣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