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推荐实惠的4K显示器(必须兼容苹果M1笔记本)

楼主(2022-06-20):
先说一下背景:
原本想简单地找一台1920*1080的显示器(在windows系统下,显示得还不错),在坛友的推荐下,入手了红米显示器:

24寸的电脑显示器,各位有推荐吗,闲鱼350元的靠谱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242-1-1.html

连接到我的M1笔记本,M1笔记本电脑自带显示器参数简介:
显示屏
视网膜显示屏
13.3 英寸 (对角线) LED 背光显示屏 (采用 IPS 技术);初始分辨率 2560 x 1600 (227 ppi),支持上千万色彩
支持的扩展分辨率:
1680 x 1050
1440 x 900
1024 x 640
400 尼特亮度
广色域 (P3)
原彩显示技术

发现,显示的文字效果很差(与m1自带屏幕对比),如下图:

顺便看下三星(三星(SAMSUNG)23.6英寸 臻彩广视角不闪屏 爱眼 HDMI高清接口 液晶电脑显示器(S24E390HL))的对比:

这是三星的对比

综上所述,看来,要想高清还原m1原本的效果,只能改选4k显示器了,各位有实惠的推荐吗?

在某宝找到以下款式(杂牌,网上评价较差,使用1年左右会出问题),价格1000元左右,功能齐全
(m1只有两个typec接口,如果用以下的,可能省了其它转接器,但功能这么杂,真的好吗?

相关链接:
MacBook Air (M1, 2020) - 技术规格 (中国)
https://support.apple.com/kb/SP825?viewlocale=zh_CN&locale=zh_CN

如果连接到 Mac 的外置显示器没有被检测到或画面模糊 - Apple 支持 (中国)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1177

视频对比:

楼主:
原帖:
24寸的电脑显示器,各位有推荐吗,闲鱼350元的靠谱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242-1-1.html

网友A:
戴尔(DELL) U2413
2013年买的,用到现在,效果没得说

要买就正经买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尔(DELL) U2413
2013年买的,用到现在,效果没得说

这款已经下架,有4k的推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已经下架,有4k的推荐么

有4k款吧
HP的也可以

网友B:
@带刀者 有人要买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刀者 有人要买显示器

刚刚咨询,没有4k的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苹果M1芯片BUG,不过以前听说LG和DELL的支持,但是帮手上京东一看,4k价格严重超你预算。

网友:
这个不好推荐,高要求低预算

网友:
1000多4k的,真要推荐的话,要不自己组一个?
买个外壳,驱动板,显示屏面板就可以了,面板就挑LG的呗
我记得前两年,LG面板的4k显示器,自组的成本大概1500左右
lg屏幕的型号是LM270W,后面记不太清清楚了
不知道过了两年,价格能降多少

LG为苹果做的那个5k显示器,好像不到3000也能搞定

网友C:
要是追求性价比 可以看看HKC T3252U 999的价格32寸 4K 60hz 的体验,张大妈上推荐的买来用了半年了 没毛病,不过也有值友说翻车的 自己看看吧 无任何利益关系只是推荐一下

网友D:
LG OLED 55寸电视 去年双12买的用到现在  我拿来当主力电脑显示器使用,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 OLED 55寸电视 去年双12买的用到现在  我拿来当主力电脑显示器使用, 很不错 ...

这....得坐多远?会不会很伤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坐多远?会不会很伤眼

2016年我就买了27寸的4K显示器,买之前幻想多么的牛叉,到手的时候标准分辨率不放大,细腻是细腻了 ,所有的 图标也好 文字也好 都太小了  如果放大百分之150倒是可以,但是放大了的话 那4K分辨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管是文档还是看照片还是看4K电影,最后不得不妥协设定在百分之125用了4年。将就也就用了。
然后到了2020年3月,我买了42.5寸的4K显示器。当时各种搜索像素大小,像素间隙,1米不到的距离是不是太大了  颗粒感会不会很严重。最后得到详细的数据,相当于21.5寸的1920X1080的像素大小。可以讲蛮细腻了。买到手之后。那个效果  果然震撼,非常的不错。但是又有个缺点,坐椅子没有问题,躺下来想看下电影或者什么的,那个任务栏的文字又太小了。反正也蛮好用。直到2021年发现LG的OLED电视降价了,那个想念啊。618的时候居然不便宜多少。买了马上又退掉了。然后双12还是忍不住出手了。当然买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像素点距相当于24寸先是的1920X1080。说实话 这个点距是有点大,但是也勉强能接受。再就是没有DP接口,虽然很遗憾,最最大的缺点是会烧屏。自己安慰自己大不了三年后再换别的显示器。诸多考虑最后还是妥协了,买了。到现在用了半年,没有后悔,很好用。真的很好用。OLED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2010年我就用OLED先是的手机了,然后就是三星NOTO1 之类的,又三星OLED  再到国产的联想Z920,又到苹果的OLED,一直在用OLED。很多人说OLED不好,刺眼什么的,我真的不明白。更好的东西居然说不好。反正我就一直在用着。
最后要说的是,4K分辨率40寸以下的最好不要考虑了,画面真的太小,放大又没有意义。

网友:
dell的u2417吧,兼容性好,显示接口多,可以接多台设备而不用切换接口

网友:
我觉得二手显示器没必要吧,咸鱼上橙色价格还可以的显示器大部分只出本地,显示器本身就易碎,重量大,邮费高

网友:
4K的非名牌在用,就是不知道与水果有没有相融

网友:
面板必须优于200ppi的,好像只有在售优派VX2419-4K和陈货(二手)LG 24MD4KL

网友:
既然原配是2560*1600,可以看下2560*1440显示屏。
戴尔的27吋SE2723DS,IPS,99%SRGB色域,规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追求性价比 可以看看HKC T3252U 999的价格32寸 4K 60hz 的体验,张大妈上推荐的买来用了半年了 没毛病 ...

看了看,有点想要这个了,就是不知是否兼容M1,问了一下,广州这边没有实体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