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车牌有问题吗?青O车牌,蓝底,警车白底的吧?!

楼主(2022-06-20):
这车牌有问题吗?青O车牌,蓝底,警车白底的吧?!

网友:
青0是青海省警车或机关单位的车牌

网友A:
各省以字母O开头的车牌都是官牌,上高速可以不给qian那种。

网友:
陕西现在没见O车牌了

网友:
无论真假,先把牌拆了吧。

网友:
现在各省O牌都比较少,主要是省级政府单位才会有

网友:
只要坐车的人是真的就行了,其他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省以字母O开头的车牌都是官牌,上高速可以不给钱那种。

那这到底是公车还是私车??

网友:
这车牌是淘汰的,早期是有字母O牌照,后来的国标就没有在车牌中使用字母O

网友:
公车不是要求要用国产的吗

网友B:
原来山东省直的车牌都是O,现在改为济A了。

网友:
这种车牌对于交警是考验。

网友:
现在公车都是在门上喷字的,比如XXX公务车。

网友:
以前的警车,O字的
后来慢慢都取消了

网友:
省直单位的车

网友:
白底的都是爱国部门的哦。。。

网友:
一般省简称后面带蛋的都是机关警务车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山东省直的车牌都是O,现在改为济A了。

确定是济A嘛?

网友:
是鲁A。对不起,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