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气热了,家里两台空调坏了

楼主(2022-06-20):
   第1台,格力的,当时关机状态,老婆说家里小狗对着阳台门外咬(外机再阳台门外),就过去看看。听到有漏气的声音,打电话告诉我,当时估计是管子漏了。扒开保温棉,管子有点不对劲啊,好像包了层皮,原来是铝管。

按对象指的位置看了半天也没发现疑似有漏的地方。
下面想想怎么维修呢,1.找漏点,空调管怎么找漏,找到铝管怎么堵漏洞,加氟倒是会。
2.直接把铝管换了,有涉及到铜管焊接,没得焊接工具,头大。

第2台   海尔的R401的变频机,去年换过个电脑板,今天开机报E7 查询好像通讯方面故障

大概排查了下,LED1 LED2是亮的,电源芯片电容也换了,供电应该没问题,通讯的接受,发送光耦测试也
正常导通,led也没有闪烁报警,通电几分钟后外机没动静,继电器响一声,LED1灭掉,下面没得思路了。

网友A:
铜包铝,核心科技啊

网友:
应是410A 变频头痛 我家的是二手机 自己清外机时候发现一颗小电解鼓包了 换了一个 安装自己抽真空家的氟利昂 用称 称的重量加的

网友B:
品牌机原装配的管我还没有听说过用铝管的会不会被调换了。

网友:
整根换咯。R22的还是好说。

网友:
我加的万和热水器里面也是铝管包了层铜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原装配的管我还没有听说过用铝管的会不会被调换了。

管子不够长,铝管应该是加长的那节,靠近内机应该是铜管吧

网友:
什么都能做到,你要的铜管,怎么看也是铜管,如果铝管内包层铜就可以,铝包铜

网友C:
这是铝管穿了一件铜色塑料套吧,铜包铝都不是

网友:
格力空调怎么是铝管?

网友:
居然是铜包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铝管穿了一件铜色塑料套吧,铜包铝都不是

确实是塑料皮套,不算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包铝,核心科技啊

什么铜包铝,黄色塑料

网友:
很少见的原配是铝管

网友:
这种恶心的,铝管就铝管,涂成银色就行,非要涂成铜的忽悠人

网友:
变频空调比较难修!

网友:
来围观,看看大婶们的高招!

网友:
原装的应该不是铜包铝吧

网友:
原装铜管被安装工偷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