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手电筒。非常的费电。

楼主(2022-06-20):
卖家说是t6的灯珠。充满用几分中红灯几亮了。以为电池不行换动力电池也是一样。拆开看了下没有找到原因。装好想了下难道是弹簧问题。在弹簧缠绕铜丝后解决。

网友:
弹簧这是什么材料,导电性能这么差?

网友:
可能是金属弹簧接触面氧化了。

网友:
铜丝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弹簧拉出来在最下面那圈缠绕上。使力压进。

网友:
什么弹簧?如此费电

网友:
我有一款国产神火的手电,按钮就是这个结构的,按大力了pcb板焊接处敷铜板会脱落。

网友:
应该弹簧氧化接触不良吧

网友A:
铜铝接触久了会腐蚀,在弹簧上面绕些镍片也可以,比铜好

网友:
弹簧很多就是钢的吧,电阻确实挺大,且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看是空心仓的,电池只能坚持几分钟,那电流该有多大哦
t6空心仓散热肯定吃不消的
应该是哪儿有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铝接触久了会腐蚀,在弹簧上面绕些镍片也可以,比铜好

好的。冒是18650上点焊的就是

网友:
图片有两根弹簧,是电路上那根的问题吗

网友:
弹簧不是铜?

网友B:
弹簧电阻或者接触电阻过大,电池电量不应该消耗的这么快吧?

网友:
有磷青铜,铍青铜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电阻或者接触电阻过大,电池电量不应该消耗的这么快吧?

测量到的电压偏低,电路以为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弹簧的接触电阻够大的。

网友:
尽量加航模软线焊接最好,能解决接触不良驱动板认为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