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风扇失败,特来求教

楼主(2022-06-20):
夏天办公室太热,想着放个小风扇,银行送的这种小东西风力不足

正好家中有旧电脑拆下来的12V大风扇,电流1A

就想着改造一下

为了实现风力调节,特地买了PWM直流无刷电机调速器3V-35V调速开关板

电源用的是交换机上淘汰的    标定12v    2A
把这些组装到一起,工作正常运行了2小时,风扇就罢工了
调速器上灯亮

楼主:
现在就像怎么能让这个风扇转起来

网友A:
这个调速器我也用过,挺正常的,主要是这种机箱风扇在额定电压下转速并不快,风量也不是很大,我是加了块升压板升到16V才觉得风量够用,后来觉得一个风扇无极调速也没啥意义,就改成12V和16V两档摇臂开关控制了。

风扇不转,先试试不过调速器直连电源是否能够工作吧,如果能,那就找卖家换货,如果是风扇坏,其实也没啥维修价值了,想办法给银行送的小风扇加点电压,提高下转速,效果会挺明显的。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706-1-1.html

试试我这种, 刚好今天发出来. 一整套解决方案,我自己正吹的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速器我也用过,挺正常的,主要是这种机箱风扇在额定电压下转速并不快,风量也不是很大,我是加了块升 ...

在电源输出端,给他并个1000uf 电容,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 MOS管烧了, 具体的要检查下这个PWM的面板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 MOS管烧了, 具体的要检查下这个PWM的面板元件,

好的,回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速器我也用过,挺正常的,主要是这种机箱风扇在额定电压下转速并不快,风量也不是很大,我是加了块升 ...

风扇直接连12V    感觉声音有点大  所以想加个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输出端,给他并个1000uf 电容,

收到,回去就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706-1-1.html

试试我这种, 刚好今天发出来. 一整套解决方案,我自己正吹 ...

你这个看过了,离我等只会用现成模块的小白太遥远,光那一套3D打印都搞不起,还要学建模软件什么的,算了算了,我们只会学徒级手工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回去就改

可以 试试 NE555 输出 方波, 控制MOS管, 频率100HZ, 我那个方案就是100hz

网友C:
你这个风扇是调速风扇,不能长时间高速运转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怎么接线的,这风扇功率不高,不适合通过提高电压来提高转速,也不适合用直流电机调速器来调速,工作原理不同。
这风扇是无刷电机,你发的图这种调速器是用来调直流有刷电机的,所以如果需要大风量推荐上TB买个暴力风扇,例如12V1.85A的三线,四线都可以,然后自己diy一个555占空比可调的pwm发生器,pwm输出端接风扇的PWM入,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速,不喜欢电位器无极调,那就用分压电阻做个2段开关调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风扇是调速风扇,不能长时间高速运转的

不说我还没注意,真的是4线带调速的,这么用真的浪费材料了。风扇本身带PWM电路,再通过外置PWM控制,也不知道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过了,离我等只会用现成模块的小白太遥远,光那一套3D打印都搞不起,还要学建模软件什么的,算了 ...

咱俩水平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我还没注意,真的是4线带调速的,这么用真的浪费材料了。风扇本身带PWM电路,再通过外置PWM控制,也 ...

风扇确实是从电脑里拆出来的  应该是自带pwm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起来

网友D:
你不觉得这玩意放办公室用有点丑吗?拼夕多上19块钱一个锂电池,3档调速,风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觉得这玩意放办公室用有点丑吗?拼夕多上19块钱一个锂电池,3档调速,风还挺大的 ...

不丑不丑   对于理工男来说 实用是第一位

楼主:
典型的应用就是CPU的风扇,现在的CPU风扇都是4针的,排列顺序如下:

网友:
额定电压12V,偶尔使用16V电压没有问题,如果长时间使用,风扇控制主板温度过高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