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上东芝0DFK CE 认到全部都是FF??

楼主(2022-06-20):
SM3267上东芝0DFK CE 认到全部都是FF??是颗粒坏了还是主控坏,然后就认不到盘了,所以没截图,短接也没反应,求大神解答?

网友:
没贴好吧 虚焊了?

网友:
1颗粒坏了,2没焊好,

网友:
4个ce都是f的话,大概率连锡了,板子坏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A:
电压不对也会有这个情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对也会有这个情况哦

0dfk是双电压的

网友:
难道是没焊好短路烧了

网友:
拆了颗粒单独测下主控板还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