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超声波清洗索尼srf-m95收音机

楼主(2022-06-20):
索尼srf-m95收音机电池漏液,手头正好有台超声波清洗机,决定试试.第一遍没拆显示屏,所以拆了显示屏在做一次.洗了2遍,共6分钟.清洗后效果不错.

网友:
把屏取了,直接超声,不放水就放酒精,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恭喜朋友修复!

网友:
超声波清洗里面是水吗?

网友A:
麻烦帮我看看那个记忆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多少V?我的换电池掉信息了,还没拆开过

网友:
谢谢分享收音机超声波清洗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帮我看看那个记忆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多少V?我的换电池掉信息了,还没拆开过 ...

又去拆了一遍机器查看一下型号,可是被点焊脚挡住了.这台机器是1.5v7号电池供电,所以记忆电池肯定是1.5v.拆量一下有1.6v 就是7号电池电压,顺便帮你量了一下电池直径约6.5mm.其实机器内有空间,电池大点也没关系.

网友:
工具齐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捡了个大鸡腿。

网友:
没拆显示屏也能超?

网友:
使用还有外接耳机啊

网友:
我有一台,PLL输出被我玩坏了,已经压箱底十几年了。

网友:
这个小机子为啥不便宜呢?

网友:
不怕进水吗

网友:
小日本做到极致的玩意,同原价位的做不到这收台的灵敏度和音质,

网友:
索尼的收音机不错,

网友:
喜欢看超声波清洗时脏东西冒烟似的溢出~~~~

网友:
不错的小收音机

网友:
这货怎么用的磁带机里的磁头放大器 TA2123AF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