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同样标称12W的LED玉米灯

楼主(2022-06-20):
两个都是淘特红包撸的,只不过前后时间间隔有点久,至少半年以上了吧,没想到,这半年的时间,变化如此巨大啊,直接上图对比外观,左边是以前撸的,右边是刚刚到手的,这灯珠数量简直天壤之别,而且右边一眼瞄去就知道,TMD,连个阻容降压都舍不得给,直接来个小桥堆加电阻模式,忍不住爆粗口

把灯罩扒了看看,左边,柔性板粘贴在中间的空心铝柱上,粘贴很牢固,就没再继续扒开了,右边的,就那么薄薄的铝板(我更愿意称呼为铝片、铝膜),厚度目测0.15mm吧

左边的也没继续深扒了,但是透过缝隙可看到玛拉胶包裹的恒流驱动,有电感,肯定是恒流无疑了(99%应该是高压非隔离恒流)

就这么图一乐呵吧。
完。

网友:
低价时代过去了  东西要暴涨一波的  任何东西  ……

网友:
略币驱逐良币

网友:
价格差别大吧

楼主:
右边那个不算红包的话,价格反而更贵

网友:
也许半年前撸右边那种也就这样了,不同厂家的没有可比性

网友A:
确实一目了然,桥堆加电阻直接驱动,成本能省就省,还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一目了然,桥堆加电阻直接驱动,成本能省就省,还容易坏

成本是压缩到极致了

网友:
右边的用更少灯珠,更小功率,更简单电路,达到左边个的性能,所以右边的更牛逼

网友:
杀人灯,一不小心就不用小心了

网友:
简单而且便宜!

网友:
右边是铝基板,散热比左边的好吧?

网友:
右边这种桥堆加电阻电路现在在低端LED灯具应用很广,使用的灯珠大多是高压小电流的。

网友:
不太安全,使用时还得小心

网友:
以前有红包就喜欢买LED灯,但是后来感觉这种灯质量太次了,改为用红包买元件了

网友B:
这种山寨灯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山寨灯最好别用~

当个楼道长明灯,爆了也没事的那种,其他地方就不指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那个不算红包的话,价格反而更贵

哈哈   无语了

网友:
太简单没元件得小心

网友:
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