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维修 感觉是个冷门行业

楼主(2022-06-20):
看到平台上每天都有打印机的维修 感觉是个冷门行业 想钻研一下 好多故障描述 都是不进纸、不能打印啥的 这个钱应该也不好挣吧 一次收多少费用呢?150?200?

网友:
维修费太高,打印机送你得了。

网友:
小激光打印机我修了几台都怕了,换个搓纸轮转印啥的都要大拆 小螺丝还多 又多暗扣。 理光复印机修了不少 那个叫好修

网友:
150太高了,只能给打印店等等大型机器修还可能吧,我自己一台机器就几百块钱,修一下150我肯定不干啊。

网友:
修一次富士施乐你就会后悔的,家用打印机换比修划算,

网友A:
你要把激光打印机的齿轮箱拆开 你都装不回去

楼主:
那算了 不操这个心了 还是干家具和维修其它小东西吧

网友:
这种几百块的打印机,修说实话零件不值钱,但是人工比零件贵,现在工人一天工资怎么也得200
找人上门维修,光人工,不算配件,50人都不愿意来,上门一次带维修,半天时间最少了

网友:
闲着没事的话研究一下未尝不可

网友:
没啥意思。搓纸轮啥的都买不到配件。就算你费劲巴力的找到了配件,维修费收便宜了不赚钱,贵了人家买新的了。这种小机器 都便宜得很。

网友:
现在的产品就是一个字“换”

网友:
冷门的维修,因为没人愿意修,所以冷

网友:
激光打印机一般坏的就是定影(超负载打印过热或者因为使用带着订书钉的回收纸),还有是非原装硒鼓出问题,再就是搓纸轮老化,还有就是主板损坏、传动件因为拆修错位等。我们每个月修三四台,都是请外面师傅来修,因为拆机就不好拆,还原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激光打印机的齿轮箱拆开 你都装不回去

先用记号笔做好记号再拆

网友:
先收个二手的,来修时,以旧换新收二百或三百,这个旧的修好再去轮回。

网友B:
接兼职给别人修过一台打印机,怎么说呢!
问题解决起来不麻烦就是拆装麻烦,而且后期这个打印机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客户就说是上次没修好拆过了,现在这样了。
扯皮的太多了,后来干脆不搞了!
现在修东西都是熟人拿过来,能修就修 不能修就丢我这里 当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兼职给别人修过一台打印机,怎么说呢!
问题解决起来不麻烦就是拆装麻烦,而且后期这个打印机有一点点的 ...

严重同意!尤其是普通的A4打印机,拆装太烦人了。除非是手欠或者闲得蛋疼,否则我绝对不碰这东西。相对来说,A3级别的商业打印机还值得修一修

网友:
一般打印机都是机器价格不高,生产商靠耗材赚钱,而且维修起来很麻烦,维修费用也高,一般出问题就可以直接扔了买新。
就像我之前一台1020打印机,打印进纸到一半就停止,维修报价200元,要知道咸鱼淘一台2手的才3XX~4XX左右而已。

网友:
我原来有台HP2132坏了,直接换了台二手爱普生划算

网友:
我用的hp1025打印机 后舱门挂钩坏了 去淘宝买了个新的 回来发现 做工跟原装的根本没法比 安上新挂钩 一开后仓门 挂钩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