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美的豆浆机碳刷怎么换

楼主(2022-06-20):
首先感谢各位朋友,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豆浆机碳刷怎么换?

网友:
如果是精密电机就算了吧,转速高,装不好不同心,震动很大,外壳有字,网购一只吧!!

网友:
很麻烦,得把后端撬开,抽出后端盖,然后就能看到碳刷了,关键换好后装盖的时候很麻烦

网友:
换个也不贵,20多元钱。。。

网友:
建议网购,如果要修的话,可以去B站看一些电动工具翻新视频,里面有些视频是有维修电机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那个窟窿可以看见碳刷,后盖拆开可以换,

网友:
这种碳刷几乎换不了,也有一次是把碳刷组件(端盖)撬下,徒手磨制一个碳刷塞进刷架片的孔中将就用了。

网友:
换向片磨损不严重的话,翘开后盖,你就明白怎么换了,装回去得磨一下卡口处,让后盖容易归位,用锡焊封后盖,最少焊3个点!

网友:
电机肯定得打开,然后就能看到电刷了。

网友:
得把后端撬开。

网友(2023-06-23):
还不如串励电机,碳刷都是螺丝固定的。以前的豆浆机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