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SMax前摄像头影像异常维修

楼主(2022-06-20):
学校老师送修的苹果XSMAX,前置摄像头自拍图像异常,如下

拆机,内部还是很新的,毕竟是首次拆开,不过富士康工人组装时还是没有严格戴指套,喇叭上有许多指纹印

对红外摄像头及点阵做好保护,尤其是点阵,容易静电损坏,新的原装前置摄像头扣上刷机,不然是打不开前摄的

刷机后进系统,前摄已恢复正常影像

前摄放回透明袋,拆下屏幕准备拆前摄组件

拆前摄组件前需要先把电池拆开,仅把上端这个电池的胶拉出来即可,下端电池不必拆,小心取下前摄组件,注意随时要保护好点阵,否则损坏了就无面容解锁功能了

用打磨笔对前摄组件的铁支架打磨掉点焊处,千万得小心,别碰到点阵芯片了(太脆弱)

小心撬开支架的铁皮,把铁片翘起来约70度角度左右

取下前摄像头,注意点阵的排线不要被损伤到了,装上新的摄像头(打上少量的B7000胶水固定下)

把铁片压回原位置,其实是无法完整压回去的,用烙铁焊好,避免铁片张力弹开

前摄组件装回机壳,电池再用胶粘好

装好屏幕,把静电防尘保护胶撕掉装机

前摄像头恢复正常影像,完美修复!

END

网友:
顶顶精华,消灭零回复。。。

网友:
修手机就像精密外科手术

网友A:
点阵和红外为什么这么脆弱呢
有很多没有面容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和红外为什么这么脆弱呢
有很多没有面容的机器

红外一般不会出问题,点阵易坏,静电、进水、摔,都可能损坏点阵,手不能直接摸,一摸就有概率损坏它

网友B:
写的挺好,步骤挺详细,楼主这个是果子13吗?

网友:
那么小的面积,上面这么多个点,密度可想而知。徒手触摸肯定不行的。

网友:
拜读大神新作

网友C:
学校老师送修的苹果XSMAX

网友:
外科医生转行

网友:
苹果手机的集成度很高

网友:
换了一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挺好,步骤挺详细,楼主这个是果子13吗?

对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校老师送修的苹果XSMAX

小区旁边就是学校,从幼儿园-高中,老师多

网友:
技术不错,细节拍的到位

网友:
老师多,好啊

网友D:
换摄像头都要刷机了?

网友:
真的是,,垃圾设计,,连个ESD防护都没有做的嘛,,苹果也学会了省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摄像头都要刷机了?

部分机型要刷机才能用

网友:
拓展业务啦?原来不是一直卖优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