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进水后不开机不充电,一颗滤波电容损坏引起

楼主(2022-06-20):
邻居的苹果8P,3天前进水了,当时可以开机使用,没有及时送修处理内部的水,送修时已经不能充电不能开机了,拆开里面居然还有那么多明水

放加热台烘烤半小时,电源上电呈大电流状态,明显有元件短路了

拆下主板,单板再次上电,确认仍为大电流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3处明显腐蚀了

万用表测试腐蚀处的电容,二极体压降值为0,短路了

清洗干净后备测

测试仍为短路状态

对其中一面腐蚀处熏上松香烟,上电发现WIFI旁边的电容上的松香烟瞬间熔化了

抠掉此电容,再测试阻值恢复正常,此网络上有多个电容,再因此PCB板为板材质量差的厂商做的,高温易产生板层断线,为了安全不需要补回电容

单板装屏上电已可开机了

主板装回机壳中,充电也OK了

完美修复进水后不开机不充电

END

网友A:
不是进水,是掉水里了吧。

网友B:
发现楼主的邻居都是有钱人,清一色的苹果机

话说,这种电容为何这么多短路不良?????

网友C:
还安装了某个APP,脑子也进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现楼主的邻居都是有钱人,清一色的苹果机

话说,这种电容为何这么多短路不良?? ...

用8P这种差不多五年前的机了,也不是有钱人了,难道这主板是UM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楼主的邻居都是有钱人,清一色的苹果机

话说,这种电容为何这么多短路不良?? ...

万人小区,顾客基本都是邻居,用华为才是有钱人

网友E:
松香大法运用的溜溜的,显微镜不可或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香大法运用的溜溜的,显微镜不可或缺

也就是个电子放大镜而已。

网友F:
6组输出电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安装了某个APP,脑子也进水了

特意看了下 原来是那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8P这种差不多五年前的机了,也不是有钱人了,难道这主板是UMT的?

6、6P时代的UMT板材不好,8P 8代就是PC-V0、H3K5板材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6组输出电源,多少钱?

1组的,可以买6个,1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进水,是掉水里了吧。

鬼知道是掉水里还是咋的,她还告诉我是“有一点进水”,过了好几天了还这么多水

网友:
“她还告诉我是‘一点进水’,过了好几天了还这么多水”。把“她”用红笔圈起来,要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安装了某个APP,脑子也进水了

你说的是国家反诈中心

网友G:
有钱人才不用苹果,都是苦命的打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钱人才不用苹果,都是苦命的打工人。

有钱人用华为去了,用苹果的基本都是打工人

网友:
有亿点进水

网友:
关键是用机的人,脑子进水;当然,如果是想换个新机的就另当别论

那也用不着拿来修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