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B+万用表烧了保护电路,应该换什么元件

楼主(2022-06-20):
DCmA档误测220VAC交流,用原装保险丝没事。后来用铜丝替代,烧了保护电路,应该换什么元件

网友A:
笔座旁边的整流桥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座旁边的整流桥和二极管

整流桥我知道,二极管是哪个

楼主:
cr21还是cr5

网友B:
还是用铜丝划算,就算换一对零件也没一个保险丝贵。

siba保险丝大约要40左右包邮;太便宜的都是国产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铜丝划算,就算换一对零件也没一个保险丝贵。

siba保险丝大约要40左右包邮;太便宜的都是国 ...

已经烧到电路板上的元件了,这三个换哪个还是换其他的

网友:
损失大了,以后要把电流档堵上,这样就不会错了。电流用低价表测就行了。

网友:
用铜丝感觉有点冒险!用巴斯曼保险主要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网友:
管子都检查一下

网友:
表的芯片估计都干掉了,还是用原装保险丝吧。

网友C:
福禄克不是终身保修吗,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不是终身保修吗,送修吧。

啥也没有啊,没票没单子

网友:
这个电路图是哪里找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烧到电路板上的元件了,这三个换哪个还是换其他的

CR5、CR9、CR21都烧了,还要检测一下Q3、Q5、Q6输入输出防反灌三极管。

网友:
绝对不要用铜丝替代保险。只算损坏的元件是不如保险贵,但你的安全就不值钱么?电弧烧伤要多少银子承受多少痛苦

网友:
可以把原装保险管两头的盖子打穿,用极细的铜丝焊上代替(盖子必须有排气孔,防爆),可以将就用,就是不知道过流量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