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桌面电风扇

楼主(2022-06-20):
使用说明书

风扇控制按钮 - 功能说明
1.     第一次按下
风扇控制状态灯左边灯 常亮
两个风扇同时一起动, 速度指示会显示在数码显示管
旋转最右边按钮可调速, 向右增速,向左减速

2.     第二次按下
风扇控制状态灯右边灯 常亮
自然风模式, 风扇运行2秒,停止1秒, 2个风扇轮流动, 速度指示会显示在数码显示管
旋转最右边按钮可调速, 向右增速,向左减速

3.     第三次按下
风扇控制状态灯左边灯闪烁
只启动左边风扇,右边风扇停止, 速度指示会显示在数码显示管
旋转最右边按钮可调速, 向右增速,向左减速

4.     第四次按下
风扇控制状态灯右边灯 闪烁
只启动右边风扇,左边风扇停止, 速度指示会显示在数码显示管
旋转最右边按钮可调速, 向右增速,向左减速

5.     第五次按下
暂停风扇, 按钮次数归零

6.     长按
暂停风扇, 按钮次数归零

每次操作调速和定时,5秒后自动保存, 下次启动时会读取设定

定时控制按钮 - 功能说明
1.     长按0.5秒
定时状态灯 闪烁
进入定时时间设置, 旋转最右边按钮可设置,向左减少时间,向右增加时间, 时间数值会显示在数码管显示, 时间单位:
风扇控制按钮 可退出定时设置

2.     短按一次
启动或关闭定时
定时状态灯 常亮, 则代表启动定时器, 此时剩余使时间会显示在数码显示管
定时状态灯 熄灭, 定时器没有启动

当定时器运行到时间为0时, 会暂停风扇

后面板功能说明

楼主:
演示视频以及相关信息,请看 演示视频里的简介,这里就不重复复制了

网友:
改成这种更好

网友A: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嘛?

网友:
还是打印的底座,造型不错,双涡轮增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嘛?

壳子还是自己3D打印的呢

网友:
这个好还用了俩涡轮风扇~

网友:
楼主的创意非常好

网友:
这不是鹦鹉螺吗?

楼主:
这个,也可以,不过我是根据我的桌面设计的, 另外我有太多的这种涡扇了,得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嘛?

全都是我设计的,除了电路板是嘉立创免费打的.还有一些零件, 剩下的基本是我的.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

楼主:
为了梦想,都是业余时间学习的

网友:
有创意,动手能力也强,高手。

网友:
不错,这就是中国智造。

网友:
对呀,我感觉那样放也影响进风,还是你这个好。

网友:
会设计就是好  3D一切都能打

网友:
3d打印的强度到底如何? 有经验的说说?比那些防水盒子怎样?一直犹豫要不要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