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路由器干扰现象

楼主(2022-06-20):
去年发过帖,用一个AR9344网桥中继5.8G信号经常被别家信号干扰,主要是楼上一家的tp-link信号超强比我没外置功放的路由器都要强,造成速率低只有10~20Mbps,后来翻出闲置N年的K2中继发现不怕干扰,最低都有50兆。这个K2是当年用一年多后留出现打游戏就时不时卡,用来中继也是,不知道什么问题,不打游戏的花留觉得无任何问题。而用那个网桥中继同一个信号打游戏没问题,时延还比K2低。……就这么用着吧,春去夏来半年后的现在,我连接路由器后台看网络曲线,发现经常被干扰到速度最高20兆左右,经常出现再高峰时段1~2小时,比如12点18点,重启就会好几分钟,开始我以为是电源问题,因为之前可以稳定几个月不重启,我就换过一个电源一拖3还加了二极管到路由器电压只有11.5V,于是换了一个12.2V的电源单独供电问题依旧。于是又换上网桥,准备把K2换下来恢复出厂什么的,拆的时候发现窝曹底部好热,实际我已经垫了2㎝的药品包装盒。会不会是温度问题造成的?想着改散热什么的,K2没有改造的必要和空间,只有外部加个风扇了,试了几个12V都太猛一个小散热风扇都几瓦怎么这么耗电!我前几天改装的直流风扇最大风都才5瓦呢,串电阻又发热还是有损耗,最后想买个降压模块。模块没有合适的,以前的2596,4015,7809/05倒是有一堆就是效率太低了体积还大,模块还没到货,先把路由器放回去吧,用了俩盒装牛奶里面的占位泡沫垫高,通电一天多次测速发现网速暂时再也没有被干扰的样子,而且垫高以后信号更好了,基本都有90多兆,最高99差点跑满百兆网口极限了。看来就是发热得锅。

分析问题原因,应该是发热到一定温度功放就不正常或断电未工作了,所以容易受到别家路由器干扰。

楼主:
对了我还在K2上面放了2个冰袋导热!常温的冰袋,名词冰袋,而不是形容词冰袋。

网友:
散热的锅啊

网友A:
是不是也干扰到了别家?

网友B:
还是看看WIFI信道吧,尽量挑个两边都空闲的,自动切换有时候不太靠谱!

网友:
  12厘米风扇  12V  用5V 电源带着,记得上防尘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看WIFI信道吧,尽量挑个两边都空闲的,自动切换有时候不太靠谱!

信道避不开的啦,去年发过帖了,实测全频段能被干扰。你应该深入了解一下!80mhz/160MHZ占用了哪些频率!就不会再说这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干扰到了别家?

我俩京东云一般都不开WiFi,开启穿墙,实测能干扰到自己路由器速度,哪个频段都避不开,节能模式就无影响。去年发过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道避不开的啦,去年发过帖了,实测全频段能被干扰。你应该深入了解一下!80mhz/160MHZ占用了哪些频率! ...

“80MHz/160MHz占用了哪些频率”?难度这不是信道带宽?你的WIFI工作在这个频率吗?

网友:
如果真是用的TP,那么必定遵守中国无线规定,你可以把你的切换到美国,那么会多出好几个频段来,你可以用这几个频段,所有国产路由都不会使用这几个频段。

网友:
夏天到了,散热是一切电源设备、电动设备、网络设备、机顶盒、电视机、计算机故障的最大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MHz/160MHz占用了哪些频率”?难度这不是信道带宽?你的WIFI工作在这个频率吗? ...

当你杠精去吧,最可恨的就是假装不明白挑字眼作为攻击借口!懒得教化你。

网友:
泡沫垫高不合适吧,泡沫很保温的

网友:
K2电解电容老化? 能用被动散热最好不用主动散热。看你是老毛子固件,用48那些冷门信道试试

网友:
纸箱干嘛用,不会影响网速吗?

楼主:
晚上吃过饭后一看,速度又被干扰了,一测速果然不行,然后搬出我14静风扇去吹着,然后回来测速,果然速度上去了,确实是发热的原因。正好mini360模块到了,焊到dc母头上调压4V给风扇0.5瓦,想了半天怎么吹,想着侧吹来着但是不好固定摆放,最后摸底部够热,用一个小风扇粘到底部,灰尘严重就撕一层口罩用橡筋蒙上去,就这样吧。对了,我觉得放冰袋是错误的。“冰袋”里并非纯水,是什么粘稠的物质,因为冰袋作用是保冷,只有导热慢,才能缓慢吸热保冷!我摸上部是冰冷的,挨着路由器那一面是热的,这玩意导热太差,还不如水袋。

楼主:
我觉得应该弄个12㎝风扇侧吹,手里没有,但是一个风扇好几块,想想又算了,平常买垃圾的时候1~2块应该备用几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图片

这阵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阵仗。。

搞了一晚上,本来睡前刷个固件的,刷了那3.5MB精简版,基本就上网功能科技的没有了。想补脚本和文件实现自动切换网络,结果没有ssh,想办法好久能力有限百度学习几个小时都没搞起来。……后来把路由器频率降低到500了,无线2.4也关了(记得就这就能少一瓦多功耗)路由地址改为了上级路由同一网段,进路由设置就从下级路由,可惜的是无线中继没有硬件加速功能。高速CPU占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