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不开机,偶尔开机,待机供电全正常,没思路了,求帮忙

楼主(2022-06-20):
海尔统帅的32寸液晶电视,型号是LE32LUZ1,主板是V59的主控,电源显示一体板

机器到我手上开过两次,每次开起来以后都正常,也不会自动断电之类的。但是大部分时候都不能开机,不管是用遥控,硬按键,短接主板的电源开关针脚都不开机,待机指示灯会亮。

量所有DC-DC出来的电压都正常,12V,3.3V,1.8V,1.4V,全都正常没有偏低偏高的。

电容检查了下没有明显怀孕的。

拔掉除主电源以外所有插头,包括背光,测试也是一样。

边短接开机针脚边测1.8V和1.4V的核心供电能看到明显的压降,大概降0.5V左右,说明主控有动作吧?但是一松开短接的开关键电压就恢复了。感觉是主控复位或者保护了?

现在没啥思路了,求有经验的指点下?难道是背光部分保护了?

楼主:
另外这机器加电以后,我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正极碰主板地电压有3V,负极碰主板地电压有5V,这正常吗?还是漏电了?

网友:
电视故障现象:开机黑屏,多次断电有几率开机,经检测一体板灯条电压40v、主供电12v以及3.3v、1.8v稳压芯片均正常,开机功耗3瓦不正常,经百度搜索参考他人维修案例对主板ROM进行刷机操作,对面板指示灯进行了升级,原机开机没有指示灯待机蓝灯改成了开机蓝灯待机红灯(新增0602贴片2.2k电阻和共阴双色LED,pcb有预留脚位焊盘,待机电压5v)。

网络下载编程器固件4M版本(熊猫LE32D33主板一体MV59XS01.S066.011-1x_LS315TUFP11.bin的大小是4M,我家显示屏LS315TUFP01、ROM型号Q32B-104HIP),使用8M路由器存储芯片W25Q64使用ch341刷入后各项功能恢复,至此故障排除。

使用W25Q64,8M路由器ROM芯片写入bin文件各项功能正常但无法保存设置,故又找一路由器存储芯片spansion_s25fl032a,4M再次编程更换之,通过拔电-插电测试能记住拔电前开关机状态(单位测试,未接屏幕及喇叭),其他待观察。

经过大半个月使用,一切正常,完美修复。

10:45 2022-05-31
11:23 2022-06-02

网友A:
是不是开机 mos管或者三极管快挂了

网友B:
先刷程序试试,程序没有的话可以去马云家找,据说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机 mos管或者三极管快挂了

应该不是,短接开机键主控有加电动作,说明开机三极管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C:
电源有故障,多看看电容,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各种电容了。

网友D:
仔细检查板子所有引脚有没有开焊,电解电容有轻微漏电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刷程序试试,程序没有的话可以去马云家找,据说10元左右

偶尔能开机啊,开机的时候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检查板子所有引脚有没有开焊,电解电容有轻微漏电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恩,晚点都补焊一次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有故障,多看看电容,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各种电容了。

暂时没看出问题,晚点换几个大的试试吧

网友E:
电视机的启动电压正常以后,反馈到前级的电压就能维持电源板电压输出,试检查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F:
遇到几次这种情况都是电源的问题,另外感觉这是康佳的通病尤其是三五年的老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机的启动电压正常以后,反馈到前级的电压就能维持电源板电压输出,试检查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

这板子好像没啥反馈,上电就全板有电,开关只是负责液晶驱动芯片工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几次这种情况都是电源的问题,另外感觉这是康佳的通病尤其是三五年的老电视 ...

问题是没有测试到明显的电源问题,开机和不开机各路电压都很稳定,没有掉电压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主板漏电

楼主:
问题是哪里有可能漏呢?看了下板子上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网友G:
感觉像主控复位或者晶振不良,查查晶振是否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主控复位或者晶振不良,查查晶振是否起震

晶振应该问题不大吧?先加焊一遍再量下看看吧,不行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主控复位或者晶振不良,查查晶振是否起震

看来确实是主控复位问题,就是还不确定是主控的问题还是外围芯片的问题

后续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9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