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制冷了,冰箱之音惹的祸(BOYIN B-196B)

楼主(2022-06-20):
一台冰箱不制冷了,发现串接的一个控制器不工作,直接市电可以开机制冷。拆开看看

网友A:
冰箱加这个能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加这个能省电?

应该是原来的温控坏了找不到配件,用这个时控开关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加这个能省电?

它给你开60分钟停30分钟来达到节电的目的,早期冰箱也就放个隔夜菜,并不冰冻其他东西,能比室温冷一点让剩饭剩菜不馊掉就行,这玩意就诞生了,现在冰箱里都放着冷饮肉类需要强冷的东西,这玩意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加这个能省电?

省电?想多了吧,估计就是人家有特殊要求而用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冰箱加这个能省电?

好像不是为了省电,冰箱坏了,不停机,接上这个就可以用了,不用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加这个能省电?

不是省电,主要是冰箱温控器损坏了,买一个这个代替一下,来控制压缩机工作时间,不然冰箱压缩机一直工作,很费电,(如果有冷藏室的话,温度太低,可能还会直接结冰)

网友:
把冰箱之音那个降压电容换了就好了,使用时间长了失去容量,带不动继电器的电磁铁了,无法工作

网友:
有点打击了,刚网购一个没送到,家里10多年老冰箱,放厨房夏天热冰箱不停机,去年就考虑要不要买

网友:
还不如买个24小时循环的定时器,继电器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为了省电,冰箱坏了,不停机,接上这个就可以用了,不用维修。 ...

经常开关机间隙过密,会坏压缩泵的。

网友:
多个香炉多个鬼,现在的冰箱都有完善保护电路

网友C:
我记得曾经有人在冰箱上放一个方盒子,号称冰箱保护器。

网友:
用这个的估计是温控器坏了,但实际上温控器也贵不到哪里

网友:
也有一个,按指导修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曾经有人在冰箱上放一个方盒子,号称冰箱保护器。

过去冰箱金贵,怕电压不稳损坏了冰箱,好多人家都有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个自耦稳压器,小时候我家也有,晚上电压高了能听到它里面继电器噼噼啪啪的响。有个小电压表能看电压。

网友:
我就在用这个,冰箱温控器换了也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曾经有人在冰箱上放一个方盒子,号称冰箱保护器。

冰箱压缩机比较脆弱,电压太低启动困难甚至烧毁,特别是停机后立即启动,压缩机活塞承受很大压力更是启动不了,为了在当年的频繁停电/用电高峰时电压低到一百多v的情况下保护冰箱,所以就有了冰箱稳压保护器,在电压很低时把冰箱电压提高,电压很高时把电压降低一下,突然断电又立即来电时延时3~5分钟待冰箱压缩机活塞上压力降低了之后再给冰箱上电,使冰箱得到保护。
当年冰箱价格相对工资收入很贵的(当然品质远比现在的好),属于贵重家电,所以比较金贵(也有维修困难费用高的因素),所以配套冰箱保护器很有必要~反观现在电力供应达到应有质量,不会忽高忽低不会频繁断电(当然也有供电电压超240v异常情况),而冰箱也便宜了(品质也差了),厂家保修进步很大(当然也有保修期刚过就定时损坏的,付费维修质次价高的等套路),所以现在冰箱就不需要保护器了。

网友:
现在买个400升的冰箱才2000,用个10年也该丢了,

网友:
这种东西是用在可以制冷,但是一直在最冷的工作状态(电脑板不能调整制冷温度)的冰箱,可以用它来调整冰箱的制冷时间,也算是节约一些电吧。当年冰箱有这种制冷的问题,修理师傅就给了一个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