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测试2个电源发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2-06-20):
用负载仪测试12V10A100瓦的功率,电压降到11V多是否正常。这还是低功率负载就降压这么多。我觉得应该就算是12V满负载660瓦。也不应该降压保持12V。降压就是电源不行。但是测试了2个电源都是这种情况。我也迷茫了。到底是测试方式不对,还是确实是电源质量不行。我也没有大功率负载仪测试满负载测试是什么情况。还有这航嘉GS800电源是山寨还是正品。官方220V输入参数是180v-264v。这电源是200v-240v输入。就是这里感觉不对。再加上轻负载就降压。就更是觉得不对了。电源已经退货。

网友:
这种电源功率一方面不排除有水分,另一方面,测试的时候,需要多路12V的合并测试,单独测试一路时,因导线载流量不够,导致回路电阻过大,压降大

网友:
单根电线无法承受10A电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12伏电压,你可以两组12伏一起用,这样线材的压降就可以降到最低,电源内部有检测,绝对不会允许检测点的电压低于12伏,但是对于大部分设备来说,11伏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你也可以改造一下把检测点接到插头上,让检测插头的电压,这样电源就会做出补偿抵消掉线材压降。

楼主:
线那么粗10A应该没问题吧。。。。其实我也觉得可以用,就是官方参数和我的电源参数不一样就觉得心塞了。开始就测试的24P插头,情况还是一样才改成测最远端线才能发现问题。而且开始1A就降压。到10A还是差不多的降压值。不是电流增加电压逐渐下降。说明不是负载功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那么粗10A应该没问题吧。。。。其实我也觉得可以用,就是官方参数和我的电源参数不一样就觉得心塞了。开 ...

12伏中间有一段是+3.3伏共用的,无限制增压的话会影响+3.3,所以你的测试不是很严谨,需要3.3和12伏同时放电。
绝大部分电源+12伏能保持在11.5伏,电源是个整体,所有电压都得兼顾,不可能做的非常精准,多绕一圈和少绕一圈电压差好几伏,你是多绕半圈呢还是少绕大半圈都是问题。

网友A:
必须得降!虽然四线法可以实现远端稳压,但是其他轻载远端就会严重升压。。。所以,看你是纠结 0.x 的压降呢还是想烧掉CPU来的愉快?

网友:
额定功率,不单单只是12V,还有3.3V,-12V,所有电压一起累加起来,是额定功率

你单独只测12V一组,本身就不严格的测试

另外,12V一组,是有很多根线并线,你即使要测,也是多线并线来测,减少线阻............

另外,额定电压12V,会有个正负差的%,多少但看厂家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降!虽然四线法可以实现远端稳压,但是其他轻载远端就会严重升压。。。所以,看你是纠结 0.x 的压降 ...

5V和12V不是单独的变压器吗?怎么会影响到5V。测试的时候12V负载降压,5V确实有轻微升压。

网友:
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比较奇怪,得到奇怪的结果就是正常的。测试时要将除dc-dc外的所有分组都加上合适的负载,还有每组连接负载是需要连接该组所有的线,譬如某组12V有6根黄线,连接时要6黄6黑都连接上才能勉强负载得起额定功率,铜那么贵,你以为厂家钱太多给你多配线啊。

网友:
简单测试不用纠结,除非你把各路输出都接上合适负载。

网友:
设计上单根线不超过4A电流,特别是橙色那个牛头(同时是x城电源代工厂之一)24p和4p供电线基本都是铁线,cpu和显卡供电线随机用铜线(大小号线混用,凑够该路供电端口理论最大电流A数)

网友:
压降确实有点大,建议换个金牌电源

网友:
测单组很正常,要同时

网友B:
航嘉官网没有找到这个HK800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嘉官网没有找到这个HK800的型号

是GS800,不是HK800。

网友:
线材的压降都不是问题,接触插头插座承受电流才是问题,电流太大,接触点发热烧掉,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