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移动宽带改了桥接

楼主(2022-06-20):
移动维护工根本不给改,必须自己动手。第一步。

5月30日,把光猫删了TR069 显示rms注册失败。
我战战兢兢的用了好久一切正常。
我也是懒得折腾。
第二步。
我一条线上按了两个京东云路由。30M上传跑满后,手机多了不经常的卡顿。
光猫性能差,撑不住。
我实在忍不了了,修改了光猫设置桥接。一遍成功。哈哈哈。。

没了TR069,移动远程怕是改不回去了。

网友A:
所以东西前提是你知道超级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东西前提是你知道超级密码。

百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东西前提是你知道超级密码。

我家的tewa-272g进超级用户界面了还是只有拨号选项,没有桥接,日了狗

网友: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但是拨号就是不成功,问了移动,说是局端做了限制,只能路由模式

网友:
移动光猫里面的那个注册密码怎么来的?
送了一条移动宽带,开始还以为跟移动联通一样要一个LOID就行,问了一下安装师傅,说是需要密码,有一个password。。

网友:
一直使用的光猫拨号,没有做过对比

网友:
移动配的那台烽火机顶盒我靠他给插了根网线,我想连WIFI用,结果配置要特么密码,鬼知道什么密码,输错几次后IPTV都看不了了,最后才查度娘密码是10086,但是IPTV已经看不了了,扔一边去,这玩意根本就没无线,曰了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tewa-272g进超级用户界面了还是只有拨号选项,没有桥接,日了狗

那说明你进的不是超级用户界面

网友:
搜一下型号,总归是有大神发出来pj教程的,以前一个电信光猫就是必须拆机上ttl,现在升级了千兆换个光猫就直接让后台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tewa-272g进超级用户界面了还是只有拨号选项,没有桥接,日了狗

换光猫!我就是换自己的光猫!

网友C:
我的默认超级密码被后台改了  然后不会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默认超级密码被后台改了  然后不会弄了

可以破解的

网友:
没了TR069,移动远程怕是改不回去了

网友:
前提是你知道超级密码。

网友:
我的也改了有两年多了,以前用路由模式时夏天需要加风扇,不然网速就很慢,改成桥接后就再没发现网速卡顿之类的过热降速了

网友:
一般的情况都不需要改的

网友:
TR069无所谓 开不开都不会改的
而且想改你 也不需要069

网友:
部分地区路由比桥接速度快。

楼主:
改了以后又设置了路由器里面的dns,移动的dns总感觉有问题。
现在使用着,挺稳定,和联通没啥区别。
就是没有wan口公网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