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创唯GL3224 有什么好固件吗能支持EMMC_8BIT

楼主(2022-06-20):
最近设计了这个主控,开始还以为我手工焊接问题原来,这个主控套路多多。从某宝买的二手主控搭配SPI,全部装好,从论坛找了2个固件。好坑啊。一个固件能出五个盘,却读取不了EMMC。另外一个固件2个盘,也是读取不了EMMC。
后面从某地方买的读卡器,拆下来主控,能读取EMMC,不外挂SPI。能识别2个盘,但是。。亮点来了,能读取2个EMMC,但,不能同时读写2个EMMC只能其一,而且只能4BIT。没错只能4BIT,我画得线路是8BIT,瞬间觉得凉凉了。。。这个8BIT接口?有软件能支持?隔壁家读卡器的主控感觉怪怪的,不外挂居然能读取EMMC,某宝买的,挂不挂SPI,一点用都没,某度软件几乎空白。淘宝买的主控型号和隔壁家读卡器型号一模一样,看不出区别,所以不用怀疑主控是否坏的。

网友:
SD1 CDZ和SD2 CDZ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是gl3224还是gl3224e?读emmc的好像是gl3224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gl3224还是gl3224e?读emmc的好像是gl3224e

3224 不带E。能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24 不带E。能读

带e的才是专门读emmc的,我被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e的才是专门读emmc的,我被坑过

不带E也能读,而且不外挂ISP也能提示双盘,就是不能同时读写。应该是内置定制了一些内容

网友B:
SOIC8需要写数据的吧?

网友:
LZ加油,1081统治了太多年了,该出点其他选择了

网友:
QFN48封装的,只有一片能支持8bit吧,看主控定义只有第一片emmc有d4,d5,d6,d7,但是那四个脚具体的定义不会看,我随便画了一款,板子还没打

网友C:
QFN32封装的读emmc没有问题,只是读写速度最高40mb,不确定是啥问题

网友:
看看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IC8需要写数据的吧?

BIT8 估计需要外挂SPI,搞一搞。可惜联系不到原厂,自己调不了。他这个接口默认没有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FN32封装的读emmc没有问题,只是读写速度最高40mb,不确定是啥问题

因为4BIT,读写速度最高只有这么多。如果开放8BIT才行。只有一个口。没有原厂支持,硬件设计出来,也弄不出来性能

网友D(2024-06-08):
用gl3224e最好,但是没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gl3224e最好,但是没固件

3224e主控自带固件,另外3224e可以使用3224固件

网友:
老哥搞定了吗?理论上EMMC 8Bbit 可以到300M读写呢  但是好像市面上都没找到8BIT的读卡器

网友(2024-10-07):
楼主成功了没,最近也在研究emmc高速读写方案,ns1081发热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QFN32封装的读emmc没有问题,只是读写速度最高40mb,不确定是啥问题

QFN32是4BIT的,只有USB2.0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