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改手机散热

楼主(2022-06-20):
手机散热改装原因———穷呗,自己的魔法兔二后盖又摔碎了,已经换了几次了玻璃后盖了,这次自己直接手工铝合金后盖里面加热管紫铜皮一次到位,改好后信号差了一点点可以接受NFC报废被金属板屏蔽了,散热方面升级鸿蒙后麒麟芯片温度直线飙升刷个淘宝都上四十几度也是决定改装的原因之一。

网友A:
高手有点太麻烦

网友B:
这散热效果不错啊!稍微再精细打磨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很有个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效果不错啊!稍微再精细打磨一下就更好了。

手里工具有限不割手就行了

楼主:
还是有效果吧屋里室温28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有点太麻烦

同意,没有一张湿巾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张不行就两张,绝对物理降温,效果钢钢的

网友:
这是改了个散热套?

网友:
还是买个后壳吧..................

网友:
后盖要摄像头下了一点的半节。主板拆了看看是不是硅汁干了。多弄点鬼子散热就好了。下半节后盖不用重量轻散热好。手机壳是挖洞。你这样改手会痛

网友:
可以档子弹

网友C:
这么夸张

把热管放里面,裸着不美观

网友D:
这个夏天时,不背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放裤子口袋,跑起来会不会把裤子蹭掉了

网友:
这外挂没了谁了

网友E:
要不要这么夸张,还上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夸张

把热管放里面,裸着不美观

利用手里的备件而已,这个热管2MM放不进去,手机里面加了0.2MM的紫铜皮把主板热量均摊开了,这个就是进一步快速把热量散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夏天时,不背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放裤子口袋,跑起来会不会把裤子蹭掉了 ...

真的是你说的那样手机加壳八两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这么夸张,还上热管

经测试热天室温30度左右,升级鸿蒙系统性能模式吃鸡直接飙60度往上卡顿掉帧明显,改后能压在50度的样子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