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经典问题系列之一;跳线阻值

楼主(2022-06-20):
       平时比较忙,这是我第二个系列帖子,这是第一篇,本系列将总结一些开卡系列中的一些问题,将来有空写多了,可以收藏

1.河对岸的ccloud  网友有一天发信息给我,说遇到量产2246EN量产不过的问题,

2.绝大部分的有经验老手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经典的2246EN降频问题,100MHZ的26降频到82.5MHZ的19

3.查阅文档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一条,我将原文直接复制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16贴大板SM2246EN,

满贴8DDL 32CE, 降频开也有问题

具体是能开过 但速度不正常 读取卡住

但是在58XT原理图中看到一段字:

1TB SSD Solution(SMI demo board) Notice:
1.Micron L85A ODP (8 Die / 4CE) x8, DQS damping resistpr = 0 ohm (Default)
2.Micron L85A QDP (4Die / 2CE) x16. DQS damping resistor = 33 ohm

将RS1, RS6, RS11, RS16(2246EN公板丝印), 4颗0R电阻换成33R,

竟然就可以开过了, 而且跑圈速度正常, 不降频也能开过

4.具体为何慧荣要求是这样,我也是不懂的,

5.虽然在58XT文档中出现此条,但是在2246EN上面也实验了,是完全可行的,

6.这个要求如果开卡不过,那么应该是适用于任何慧荣的SATA主控和颗粒,MLC ,TLC ,BGA,TOSP,土狗,非狗颗粒等等

7.这一条是在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再使用,能量产过的情况下,能稳定使用的情况下就别使用了

8.下期预告;2259XTG2

楼主:
      在此我说明一句,我人问我为何卖垃圾给他,发信息给我,我再说一次,我从来不在海鲜市场的小黄鱼上卖U盘,固态等等什么东西
      有人拿我的头像做幌子,你们如果遇到直接问候他全家;还能不能好好的做条狗了

网友A:
我靠,我帮人修板的时候,发现有其它阻值的RS电阻,都直接换成0Ω了,难道我反向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我帮人修板的时候,发现有其它阻值的RS电阻,都直接换成0Ω了,难道我反向操作了? ...

还是范老板细心啊,换了电阻,而且其他人都没有你水平高,都不愿意看这个帖子,哈哈哈哈

网友:
好多年没玩了。最后一块开好到现在都挂bt四五年了。

网友B:
这个帖子很有意义。大概是DQS阻尼电阻的问题。猜测是16贴比8贴多一倍DQS线路,产生更多无用的振荡信号,影响正常信号。通过增加阻尼电阻来消耗部分DQS信号,同时将振荡信号减小到可接受的程度,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很有意义。大概是DQS阻尼电阻的问题。猜测是16贴比8贴多一倍DQS线路,产生更多无用的振荡信号,影 ...

朱老板,啥时候换头像了!对,这个帖子其实非常的有意义,但是一般人都认为我是无中生有,哈哈哈,不过总算有点安慰,还是高手识货啊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建兴的tsop板子RS是哪个

网友:
这个电阻两个作用,一个是阻尼,一个是微调相位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
阻尼、相位什么的都不懂,只会依葫芦画瓢,先MARK

网友:
直接贴0欧容易导致反射,做数字都知道啊,贴点什么22欧没坏处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我手贱喜欢DIY又打心眼里瞧不起DIY的原因,一般的DIYer包括我自己DIY的盘都是能用,能跑圈为标准,但是阻抗匹配之类的细节要不是一知半解,要么完全无视。

网友C:
测试成功,16贴NCMFP原来要降频1F才能过,现在直接26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成功,16贴NCMFP原来要降频1F才能过,现在直接26就OK了

既然过了就发点m币吧,哈哈哈!虽然我不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过了就发点m币吧,哈哈哈!虽然我不缺,,,,,

可惜我已经无M了,下次……下次一定

网友:
intel 的固态能开吗

网友:
高级别的我们只能看看了。。

网友:
大神开教程,没基础看不懂

网友:
大神这个思路好,终于知道别人为啥8贴速度跑呢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