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二极管和A7二极管(ASEMI)参数和实物对比

楼主(2022-06-20):
编辑-Z
M7二极管参数和实物
型号:M7二极管
封装:SMA
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VRRM):1000V
最大有效值电压VRMS):700V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VDC):1000V
最大平均正向整流电流(IF):1A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IFSM):30A
1.0A时的最大瞬时正向电压VF):1.1V
最大直流反向电流IR):5uA
典型结电容CJ):15pF
典型热阻RθJA):75/W
工作结温和存储温度(TJ, Tstg):-50~ +150
A7二极管参数和实物
型号:A7二极管
封装:SOD-123
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VRRM):1000V
最大有效值电压VRMS):700V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VDC):1000V
最大平均正向整流电流(IF):1A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IFSM):30A
1.0A时的最大瞬时正向电压VF):1.1V
最大直流反向电流IR):5uA
典型结电容CJ):10pF
典型热阻RθJA):30/W
工作结温和存储温度(TJ, Tstg):-55~ +125
以上就是M7二极管和A7二极管(ASEMI)参数和实物对比,大家可以根据M7二极管和A7二极管的详细参数对比一下它们的区别,看看有没有必要互相代换,M7二极管和A7二极管的参数是差不多的,封装和实物上有一点区别。

网友:
性能差不多。

网友:
代换没问题

网友:
实际m7散热还是好一些的,电流可以大一点

网友:
m7是不是1n4007?

网友:
这个都是标准封装,只要有封装型号就行。具体应用参数就得查PDF器件手册了。

网友:
看来差不多,似乎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