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数字万用表电流档故障通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20):
    我有两块数字万用表,型号分别是BS476830和DT9205A,两块表都是同样故障现象:表笔插在小电流档时无法测量电流,串接在线路上测量时表头显示零,线路也不通电。表笔接大电流插口才能测量。两块表都打开看过,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损坏痕迹,会不会是在测量电压时旋转了开关,误拨到直流电流档而烧坏了采样电阻?

网友:
表里面的保险丝烧了。

网友:
一般好一点的表的电流档应该有保险管保护的特别是小电流档,就是怕误接入了大电流而损坏表的

网友:
只要表笔没插在电流档插孔,一般直接拨盘是不会烧电流档的。

你这表可能是用拨盘做电流通道,档拨盘被磨损严重,或太松,导致不通是有可能的。

网友:
先检查板上的保险。

网友:
先查保险丝,一般小电流挡都有保险丝的。

网友:
我的优利德数字表也是这个问题,回头看看保险

网友:
80%是保险烧了,我就经常不注意烧保险。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明天我拆开检查一下保险丝。不过仅仅是电流档故障,其他档位都正常,好象不是保险丝的问题,难道保险丝仅在电流档线路中,其他档位不通过保险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明天我拆开检查一下保险丝。不过仅仅是电流档故障,其他档位都正常,好象不是保险丝的问题, ...

保险丝只负责电流档保护,保险丝不会影响其它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只负责电流档保护,保险丝不会影响其它档位

打开检查了,确实是保险丝烧了。原来是50V250mA的,换了一个250V500mA的,能用了。
在此再次谢谢大家好!

楼主:
现两块表都是相同的原因,换了保险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检查了,确实是保险丝烧了。原来是50V250mA的,换了一个250V500mA的,能用了。
在此再次谢谢大家好! ...

换500mA下次可能就会烧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