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安克100W 2A2C充电器Anker PowerPort Atom PD 4(A2041)

楼主(2022-06-20):
收来的安克100W 2A2C四口充电器,型号A2041,故障是指示灯不亮,无输出,拆修试试,网上有详细的拆解,我就简单放图片了
外观如下,个头挺大的,适合桌面用

输出有点老了,协议支持的有点少了,只是C口功率能支持的大点
USB-C输出:5V/3A、9V/3A、15V/3A、20V/5A
USB-A输出:5V/2.4A(单口最大)
最大输出功率:100W

打开盖子的模样

大功率输出,带PFC电路,以前都没有修过带PFC的,电路看着有点头大,至少保险没烧,初级几个重要元件没有短路,上电后,大电容在310-390之间跳动,说明初级应该没啥问题,检查到后级的同步整流MOS时,发现左边的这颗G-D短路了,QN0102M6N,参数100V,96A,6mΩ,看了某头网的拆解,用的是英飞凌BSC076N06NS3G,参数60V、50A、7.6mΩ,手里只有BSC098N10NS,100V、60A、9.8mΩ,看似应该可以替换,谁知道换上后指示灯闪了下就灭了,再量MOS发现D-S短路了,既然灯量了说明在瞬间还是正常的,

不死心换上了TPH4R50ANH,100V、93A、3.7mΩ,只是封装有些区别

再次上电,指示灯亮,一切正常,使用负载试了下,还OK,直接上笔记本充电,充电初始能达到58W,后期稳定在33W左右,修复完成。

两个坏蛋鞭尸下

网友A:
品牌货堆料就是不一样在没体积限制的情况下还是大的散热耐用度好

网友B:
高手,楼主手里这么多同步整流MOS

网友C:
品牌充电器用料厚实换模块又开机好手艺

网友:
安科的东西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货堆料就是不一样在没体积限制的情况下还是大的散热耐用度好

那是肯定的,这玩意机身373g,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楼主手里这么多同步整流MOS

经常拆修充电头玩玩,好多都是同步整流MOS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充电器用料厚实换模块又开机好手艺

好手艺谈不上,主要是故障简单

网友:
安客一直是电源专家

网友:
成功修复,不错

网友:
换上的第一个MOS 为啥马上就挂了?

网友:
好像楼主电源LCC谐振降压PFC有点像苹果16伏,机箱电源大多数升压PFC。

网友:
这不得半斤高高的?

网友:
高手,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密密麻麻,看着都头大!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USB-A输出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