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为什么没有卖被动PFC电感的?

楼主(2022-06-20):
手里有两个公司淘汰的航嘉ATX电源,被动PFC的那个方块电感没有了,找个好电源的插上去测试一切正常,想买两个补上做点其他用,可是翻遍万能宝也找不到,难道还需要什么专业关键字吗?求各位专家解惑。就是跟下面图长的差不多的这个东西。

网友A:
没人买新的,所以就没人卖了。想要的话只能自己拆机了

网友B:
可能因为这个里面是水泥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买新的,所以就没人卖了。想要的话只能自己拆机了

这东西挺沉,估计包邮还亏本,只有继续等炸机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因为这个里面是水泥块吧

航嘉这个还真不是水泥块,不插压根不工作。查了下资料,说短接大概率会炸管,就不敢试了。

网友: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一坨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嘉这个还真不是水泥块,不插压根不工作。查了下资料,说短接大概率会炸管,就不敢试了。 ...

里面还是水泥块,线折个U型弯。

网友:
被动PFC好像就是一个大号电感 里面就是粗铜线  旧的回收站卖不了就直接拆铜了。

网友C:
单独卖这个很少人买吧

网友:
这玩意假的才赚钱。
真的铜线有粗细,你电源短路,或者功率超了就会烧,卖家讲不清楚的。。

一般就350W以内电源用这个,你找附近电脑店品牌机坏电源买一个拆了就是了。。。
航嘉的电源自己家里用把插座两个引脚短路了就可以用了。。。自己没损失的。。。

网友:
实在不想短接就自己做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航嘉这个还真不是水泥块,不插压根不工作。查了下资料,说短接大概率会炸管,就不敢试了。 ...

没什么概率会炸管的,直接短接就行。这个被动PFC,省电不省钱,它是提高功率因数的,不过我们家用电收费不会参考你的功率因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概率会炸管的,直接短接就行。这个被动PFC,省电不省钱,它是提高功率因数的,不过我们家用电收费 ...

信你了,回头短接试试看,就算爆一个还剩一个呢。
看一个杂牌电源上,人家电路板上设计的插座位,底下就是一条敷铜过去的,但是航嘉这个还真是直接跨火线,不连就不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卖这个很少人买吧

对呀,没有市场就没有卖家,但是看看老电源上个个都有它,我就想不通了才来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嘉这个还真不是水泥块,不插压根不工作。查了下资料,说短接大概率会炸管,就不敢试了。 ...

短接炸管的是主动PFC

网友:
这东西是花用户的金钱,省电业局的电钱,就跟日光灯上并3~4微法电容一样,它们去掉了并不影响用户~电脑电源或日光灯照样工作。